[手持表] 这个华秋万用表怎么才能用起来呢

楼主(2022-08-31):
华秋搞活动我和朋友一共买了三个,结果都是试过(没有正式用)两次表笔线就都断了。
断了也没有大问题,再换一副,问题是拨盘可能是接触不良,每次测量值都不一样,这就没法用了。
我知道本站很多人都有这个表,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用的。

网友:
这是玩具表

网友:
老老实实的买个UT表不香??UT表也才几十而已

网友A:
这表这么差吗?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是永恒的道理,多花一点点钱就可以买到质量不错的表,多花几十块钱买的东西能多用好多年,关键还用着省心。

网友:
收藏品,平时根本不使用的。

网友:
炮灰表,拆开清洁下

网友:
也只有收藏了

网友:
现在为了降低成本,很多开关插件本应该用铜,现在都改为铁了,电阻非常大,那质量肯定不行。

网友:
我的到手后试了下就吃灰了。

网友:
清理清理再上点特种润滑脂

网友B:
我的已经炸鸡了

网友:
是表笔那里的线,经常断对吧?给前面头拿钳子拔出来,焊上,然后先把线拉出来一段,给线的最下面打704,然后慢慢往表笔里面送,不够了再加,如果704冒出来了,线拔出来一段,然后旋转着往下走,我就这么干的,然后表笔的线,再也没断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这么差吗?

真没想到,看来只能收藏了

网友:
表笔自己换几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没想到,看来只能收藏了

放在家里随便用用还是够的,这种7106的表,刷新率慢,不如单片机那种的,刷新快,某些剧烈的电压跳变,量不出来,刷新太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已经炸鸡了

发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出来看看

炸鸡了还留着过年吗,早扔了哈哈哈

网友:
多少钱买的哦?
我去看了还是9.9
之前他们都是一块钱买的

网友:
一块钱还包邮的,我就是当买个电池,表随便测了电阻电压精度太差就放回盒子里了!盒子吃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