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车载灭火器用哪种比较好

楼主(2022-08-31):
车载灭火器用哪种比较好

网友:
3-4的干粉灭火器比较好,小容量的就是智商税,最多也就一个小碗的容量,

网友:
尽可能的越大越好,太小的你去灭一次火就知道了,这东西救命的,不要省这个钱。

网友:
只要是国标的,随便买,一般车上配1公斤的。如果是空间允许,可以放两个1公斤的,或者是大一些的,需要好拿好放,固定稳妥。

网友A:
消防培训的教官推荐水基性的,说是可以直接喷人身上穿过火场

网友:
水基的比较适合车辆使用,干粉的次之

网友:
作为车辆自燃过的司机,告诉你灭火器越大越好!

网友:
两个要点,一水基,二大一点的。

网友:
这个就是备查的,买自燃险,着火就跑(尤其是电动车)!

网友:
合格的  不过期 压力不掉

网友:
水基的比较好,保存时间长

网友:
车辆真的起火了,车载的都不好用

网友:
网上着火视频都是用一堆灭火器,结果还灭不掉

网友:
应该是干粉的比较好吧   我车正副驾座椅下各一个1KG干粉灭火器

网友:
推荐水基 干粉次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消防培训的教官推荐水基性的,说是可以直接喷人身上穿过火场

那种老师一般都不是消防队的

网友B:
4公斤或以上干粉灭火器。别买水基,别买水基,别买水基!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公斤或以上干粉灭火器。别买水基,别买水基,别买水基!

太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