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新购联想电脑,播放视频没有声音,查看声卡驱动安装正常

楼主(2022-08-31):
请问:新购联想电脑,播放视频没有声音,查看声卡驱动安装正常,设备管理器声卡没有黄色问号,任务栏有喇叭符号,合成器也可调节,用驱动精灵检测,电脑驱动安装是最新的,用多个播放器和多个音箱及耳机试听都没有声音,请问各位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
是不是要安装联想官方网站提供的驱动试试。

网友:
外接了显示器,然后声音输出到hdmi上了吧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笔记本看机身有没静音按钮。台式机在控制面板里找声卡的控制软件,看是不是禁用了前或者后插口,顺便看看这个设置的是麦克风还是喇叭。

网友:
在声卡控制面板里简单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
输出设备没选对吧,现在电脑一般有多个声卡。

网友:
去找联想啊,花了钱买的,有问题为嘛不找厂家

网友:
楼主问题没有说明清楚,是笔记本,还是台式电脑。是外接音箱或耳机?测试一下,驱动正常的话,是应该可以出声的

网友:
前后插孔分别试一下

网友:
差错地方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指教,是台式机,联想出品驱动肯定是联想自己装的,从机子上看声卡驱动没有一点问题,从接口看
机箱后面三个插口与一般电脑是一样的.才买几天,可以换货或退货,这个问题比较特别,所以在这里请教大家.

网友:
声卡驱动全部卸载 重启试试看

网友:
才买几天,有问题联想是上门服务的吧?

楼主:
已与卖家客服联系另外提供了声卡驱动,安装后有声音了,这是否特殊的声卡,驱动精灵和鲁大师都检测不
出来,所以安装系统还是要用本机主板提供的驱动才比较保险。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