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制 充电宝 简易组装 KA4

楼主(2022-08-31):
自己在网上买的快冲板子33米 电池是废旧充电宝拆下里的,也不管什么内阻了。。。

看看板子特写

芯片特写,珠海智融sw6208有人知道嘛

再看主板

充电到91%,支持18W快充

带个手电筒

支持的充电协议方案

充电接口如下

网友A:
这个自制的好,那里买的PM下

网友B:
要是有开关手动切换更好,平常禁用数据通讯,避免烧小音箱USB灯头。SW和英集芯单芯片快充,在免焊接充电宝套件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开关手动切换更好,平常禁用数据通讯,避免烧小音箱USB灯头。SW和英集芯单芯片快充,在免焊接充电宝 ...

学习了,为什么会烧灯头和音响呢

网友C:
diy过两个,都发现自放电太厉害了,最后还是备了个米宝

网友:
通用板子好

网友:
不知道效率高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y过两个,都发现自放电太厉害了,最后还是备了个米宝

放了一晚上,掉了1%电,感觉还行吧。等待时间检验了

网友:
不用焊接,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制的好,那里买的PM下

某猫搜索排名第一就是。18650电池盒

楼主:
哈哈,这个需要时间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了一晚上,掉了1%电,感觉还行吧。等待时间检验了

可能不是耗电,有可能是旧电池自身电压回落。

网友:
不管什么电池。最好般配好一些。。。。。。。。。。。

网友:
主控芯片百度一下就有数据手册了,智融的芯片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不错,不错,,应急没问题的,,,

楼主(2025-07-17):
国产芯片在一次快充中牺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了一晚上,掉了1%电,感觉还行吧。等待时间检验了

有点大,10000的,一般要一周,才掉1%

网友D:
同款套料我撸了两个 这板子有个问题 就是电量会不准 有时候充电到40% 也可能60%的时候电量指示不动了 其实已经充满了 得扣掉电池再装上 不知道现在的板子还有没有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套料我撸了两个 这板子有个问题 就是电量会不准 有时候充电到40% 也可能60%的时候电量指示不动了 其实 ...

现在还会,而且快充发热严重,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