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朋友拆个电梯,各位知道8B000C1PB晶振的频率是多少吗?(更新)

楼主(2022-08-31):
直接送来一块板,说是晶振坏了,测量确实电压不正常,想换个,但是从来没见过这个品牌和型号的晶振
现在无从下手了,各位见多识广,谁知道这晶振的频率能告诉下?不胜感激~
说是日立电梯上的,丝印8B000C1PB

220902更新:多谢各位坛友指点,直接换了个8Mhz宽温的,刷了三防漆,目前正常运行中。
看这块板很新很新,应该不会出问题,但是晶振两端电压确实不正常,侧波形也没有,换了就好了

旁边单片机的型号我也拍下来了,看不太清,
好像是M9SSPT32A

网友:
频率应该是8M的。

网友A:
8字开头,用8MHz的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8字开头,用8MHz的代换。

电梯失控怎么办?

网友:
算我没有回复好不好

网友B:
先用示波器等设备检一下能不能测出频率

楼主:
多谢各位坛友,在网上搜了很多,好像确实是8mhz,就是后几位英文不同,换了一个8.000的,明天让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示波器等设备检一下能不能测出频率

已经坏掉了,测量无信号

网友C:
电梯安全马虎不得

网友:
一般用8M居多。但是晶振一般情况下不会坏的呀。

网友:
最好换新的,电梯出问题不是小事

网友:
你确定C4,C5没有问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梯安全马虎不得

换的晶振频率不对电路会不工作的,对电梯有个毛线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