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全网首发GL3224主控1539固件acasis阿卡西斯3.0读卡器拆解2022年最新

楼主(2022-08-31):
今天拆解一款阿卡西斯3.0双卡双读读卡器,来看看新生产2022年的读卡器内部做工怎么样。

包装外观
正面白色盒子

背面

说明书保修卡合格证(2022年5出厂)

产品正面

背面

侧面

外观总结,包装盒采用纸盒包装比较厚重,产品采用塑料材质,整体感觉外壳一般,中规中矩。
接下来拆解内部看看新出厂的版本与老版本的有什么升级。

内部正面

很明显正面已经取消25mhz直插式晶振。可能是体积大的缘故,正面平淡无奇。电路板印刷v1.02版本,老版本为1.01版本,看来可能有略微设计方面的变化。
内部芯片面

可以看出出厂贴纸写的2022年4出厂,主板的生产编号写的2148也就是21年第48周也就是2021年11月份以后生产制造出来的主板。

芯片为创惟家的GL3224主控芯片惊讶的是QFN-48封装的也就是大48脚。有点兴奋。

可以看出正面的晶振取消改到背面采用SMD-3225无源石英晶振贴片。可能为了节省空间?
同样电路与老版本的电阻电容贴片位置有变化其他无什么变化。
采用的SPI FLASH为Puya家的p25q40sh芯片,就特意查了下资料

此款芯片为2.3-3.6v供电,4MB的存储芯片,于是我就有了刷固件的想法,正好手机有个ch341b烧录器。开整。

对应1脚位夹住

插上电脑

第一次没成功可能是脚位没夹好,又夹了几次。成功读取存储数据固件。

先把固件备份好,准备使用原来绿联官网的gl3224升级固件软件进行升级。但是应该支持列表里没有p25q40的芯片支持,于是查找制造商id设备识别id查询原厂数据文档没有找到相关数据,可能是自己英语水平不好,都用的翻译,如果有大神可以帮忙查询下此款存储芯片的id,这样方便添加到gl3224刷固件的支持程序中。

于是我就放弃了刷机的想法,但是也打开了这个软件发现当前版本是1539。竟然比软件里面的还新,我记得此款读卡器老版本的是153几来着记不清了,但肯定不是最新的1536。这下一看竟然比1536还新。怪不得我在读取存储芯片里的字样发现1539。当时还很好奇,最新的不是1536吗?这下实锤了。

使用绿联的gl3224固件升级软件读取的版本数据。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软件的原因设置好的显示最新的为1536看来,阿卡西斯最新的固件是1539了,市面上没有此款固件升级的软件了,(目前绿联官网已经找不到此款软件这是我以前在官网下载升级一款绿联的读卡器用的。)于是准备给爱折腾的友友们把最新的1539固件奉献出,但是提醒一点刷机有风险。谨慎操作。
附上修改软件支持id方法

至于你的读卡器flash芯片是否支持可以查阅原厂资料然后修改gl3224程序里面的文件里的config.ini这个文件,我记得是第八行的数据是芯片的支持id,更详细的搜网上有教程的。
推荐使用烧录器烧录更方便

我用的是ch341b芯片的烧录器
如果你的芯片是1.8v供电的还需要转换座

数据架

附上1539固件的文件。

附上绿联gl32241536固件升级程序。

注:本文为原创文章,转载和引用请注明出处。请勿商用。

网友:
之前买过一个阿卡西斯的usb3.0易驱线,对外接供电的电源非常挑剔,手里一大堆12V电源,能在易驱线上正常使用的寥寥无几

网友A:
谁家买的 几个钱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家买的 几个钱到手

官方店,用券13.9到手,双卡双读版本

网友B:
软件里没有相应的SPI FLASH就不能升级固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店,用券13.9到手,双卡双读版本

不知道券那搞的,我看店里要42.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券那搞的,我看店里要42.9

去pdd买,你会发现新大陆

楼主:
某闪付的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pdd买,你会发现新大陆

PDD也19.89看过

网友:
已经好久没玩读卡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里没有相应的SPI FLASH就不能升级固件吗

如果软件不支持你的颗粒,可以自己添加芯片信息,或者直接通过烧录器烧录。后者更方便

网友:
直接编程器刷入吗?

楼主:
附上Puya的p25q40的设备id和识别id。通过联系puya公司官方技术要的参数,网上搜的技术文档都没有该信息,官方给发的技术文档75页有数据。给力。
制造商id:85 识别码为12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附上Puya的p25q40的设备id和识别id。通过联系puya公司官方技术要的参数,网上搜的技术文档都没有该信息,官 ...

固件还是刷不进去,应该是需要删除一部分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还是刷不进去,应该是需要删除一部分内容。

软件没试。因为没修改支持flash 用编程器能刷进去。

网友C:
编程器刷入后,固件加载失败,变成了读取主控自带的固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没试。因为没修改支持flash 用编程器能刷进去。

qq加你好友一下吧,讨论一下软件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刷入后,固件加载失败,变成了读取主控自带的固件了…

是48脚的主控gl3224吗?可以尝试下和我同款的p25q40sh的储存颗粒试下

网友:
留着备用,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