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净水机

楼主(2022-08-31):
我想买一台净水机,装在橱柜下,价钱在4000元左右,有用过的坛友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A:
小米的吧,滤芯还便宜

网友:
自己买配件组最合适  不然就选淘宝 千岛人  金泉  盛旗      ,红嘴鸟也不错但是性价比不高

网友B:
易开得,不用更换滤芯,可以清洗!

网友:
4千块,有好多可选了。无脑选大品牌,有售后。想价低质高。看淘宝的盛旗,开泉,千岛人店铺,挑贵的买。想换芯方便,开泉有快接式的。

网友:
能用4000买台滤水器,厂家用的都够了,家用的一般一台中央净水器加一台纯水直饮机,不超过2500元好多选择了,一定要勤快换滤芯

网友:
淘宝:诺华清源。你这预算够买四五台了。买通用滤芯的那种,耗材便宜。

网友:
4000左右选择多的去了,我自已组装的不到1000,但没有RO反渗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吧,滤芯还便宜

小米的便宜?

网友C:
小米的机器便宜,但是滤芯不便宜!不过貌似现在有改装款!

网友D:
想过要买,后来发现废水会很多
废水倒掉可惜,处理麻烦
一直没下定决心要买

网友:
去年双十一买个一台金泉的,用下来还行;
建议买他通用滤芯,后期更换便宜,同时有微废水的款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的机器便宜,但是滤芯不便宜!不过貌似现在有改装款!

就是,我就是上了小米的当
滤芯一套就7、8 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想过要买,后来发现废水会很多
废水倒掉可惜,处理麻烦
一直没下定决心要买 ...

可以直饮的方便啊,比电烧起来要节约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直饮的方便啊,比电烧起来要节约吧

直饮?是带加热煮沸功能的净水机才行吧。
普通净水机只是过滤不带加热杀菌

废水率是多少忘了,大概40%,不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直饮?是带加热煮沸功能的净水机才行吧。
普通净水机只是过滤不带加热杀菌

RO反渗膜的基本上可以替代纯净水,直饮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RO反渗膜的基本上可以替代纯净水,直饮没问题

我百度到的不少文章显示
不能直饮
比如
净水器 非神器
https://3g.163.com/news/article/B4LI7B2B00014SEH.html

我觉得废水率高,存储搬运都不方便

“从回收率来看,一般反渗透净水器只有25%,但不能简单地认为其‘费水’。 反渗透净水器产的25%净水约等于纯水,即便是在水质较差的地区也能饮用。而所谓的75%废水,虽离子浓度相对较高,不能饮用,但也经过了初级净化,可用作他途,如洗衣服拖地等。”顾久传强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易开得,不用更换滤芯,可以清洗!

易开得的广告改了,降低换芯成本,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百度到的不少文章显示
不能直饮
比如

这个技术最初是美国开发的解决太空饮水的,能把矿物质过滤出来,细菌能穿透ro膜吗?估计是储水桶里面残留的吧

网友:
易开得本质上不就是一台超滤?做了那么多广告,价格比一般的RO机器还高,能除水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