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为何三清还是无法彻底清除手机存储??????

楼主(2022-08-31):
vivo。三清多次,恢复出厂多次。。。。。。

如此多次,但是发现存储里还是有几十G的东西。不可能光系统就占用这么多吧?用软件清理也清理不掉。

三清我还是会的,别的手机,苹果、中兴、联想、小米等都三清过,清理完只有几G的存储占用。

网友:
只是清除了第三方软件安装目录下的文件,但是国内的APP普遍耍流氓,除了安装目录外,还喜欢另外生成文件夹,进行数据缓存,这个三清就不行了,我的方法是备份重要文件后,进入手机自带的文件管理器,全选所有文件,删除,不用担心系统文件损坏崩溃,真正的系统文件用户是无权限删除的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时候打勾格式化选项,还不管用可能recovery不是官方的,高版本安卓的分区加密的,非官方recovery没法完全格式化

楼主:
用软件清理也清理不掉。

网友:
要外置格式化

网友A:
找个刷机包刷一遍就没了,我一加的手机双清怎么都清不掉

网友:
一加 vivo OPPO是穿一条裤子的

楼主:
格式化 SD 卡?没有sd卡。128G自带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刷机包刷一遍就没了,我一加的手机双清怎么都清不掉

哈哈,还真没想到这个。我一直认为系统自带的系统是最稳定最适合的。
128G存储,够用了。所以也懒得折腾了,很多应用又要重新登录,太麻烦了。

网友:
不会吧,我的华为、小米、联想三清后都清洁溜溜

网友:
官方刷机包刷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