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台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的海燕B333收音机

楼主(2022-08-31):
这台收音机保存得比较好,中周、振荡等地方没有动过,不好的地方是外壳有点缺肉,后盖紧固螺丝被拧花了,同时中周带宽有点窄,不过看到它的中周和振荡都没有动过,试了一下收单效果还不错,就懒得调了。这台收音机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电路板标志的型号是红波161-3,估计是文革后期,上无101厂把红波改为海燕,这其中一定是有故事的,希望有知道的介绍一下情况。

这里标志的型号是红波161-3。

扫频信号范围是440KHZ-490KHZ,也就是一格为6.25KHZ,所以这台机子的中频带宽窄了一些,但既然没有动过中周,收音效果也不错,就不动它了

网友:
老物件,历史的记忆

网友A:
分离元件时代的产品质量还不错

网友:
看到3AX31  3AG1很亲切啊

网友:
后盖的大螺丝很眼熟

网友B:
波段开关锈蚀发黑,该清锈了,。

网友:
品相不错,保存较好

这样的机器不多了

网友:
晶体管不多见了,改天拆台黑白电视玩玩

网友:
鸡鸡很干净。。。。。。。。。。。

网友:
拉线电容,很难再见到了。

网友:
你哪来这么多收音机呀

网友:
保养的真不错,橙色够新

网友:
喇叭好奇怪,保存的很好

网友:
当年郭内的工艺只能到这了,焊接板材,和原件都没有小型化,郭外很多产品都 已经集成电路了

网友:
很有年代特色的电子产品

网友:
看着好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离元件时代的产品质量还不错

文革后期,国产电子元件质量有较大的提高,这台机是75年生产的,快50年了,收音效果仍然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革后期,国产电子元件质量有较大的提高,这台机是75年生产的,快50年了,收音效果仍然不错。 ...

现在城市中短波干扰很大,没有FM基本只能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段开关锈蚀发黑,该清锈了,。

这种开关有一个比较的好的地方,就是即使生锈发黑,也不影响开关接通效果;但也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镀银层硫化变黑且不易清除,我接触很多台使用的这种开关的收音机,无例外有这两种现象,所以也就懒得清了,就是开关铜片发黑难看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