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C MOTION步进马达;小鬼子电机竟然这样坏,呵呵呵

楼主(2022-08-31):
据说马达不转了,见识下小鬼子做工。这种坏法,哈哈哈哈哈

网友:
步进电机一般用于自动化设备

网友:
转孑轴硬度不够,也可能是过盈不对,收不紧轴,磨坏的。

网友:
是那转子两头的套打滑了?

网友:
时间到了,放松一下。

网友:
搞点厌氧胶 粘上去

网友:
我用的那个小米x1无刷风扇也是差不多这样的,正常用着两年了,这几天电机有噪音了,拆开一看,无刷电机的外转子和轴松脱了,转动的时候左右摆动蹭到定子才发出了噪音,小米就这质量,淘宝买了一个拆机的电机换掉了。

网友:
看起来加工精度很高的样子

网友:
长眼了,不管怎么坏它都是坏了啊

网友:
问楼主拍照用的什么台灯,什么光源

网友:
502粘上,这种步进电机扭力也不大

网友:
是轴与转子的连接处松脱了嘛?

网友A:
好惨,竟然磨松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惨,竟然磨松脱了

过盈配合,间断旋转,轴心有5天冲压槽,耗损圆了。。也就分家了

网友:
估计是低速重载,导致滚珠轴承磨损保持架变形。我DIY第1个nidec无刷电磨失败,含油轴套重载变成硬摩擦报废,第2个nidec深沟球轴承无刷电磨效果好,转速不够改外置无感无刷驱动,超压到24伏,做好防尘,每分钟7200转长时间用没事。国产有好的无刷电机,价格比拆机nidec贵不少。

网友:
打印机专用

网友:
没玩过步进电机。据说在玩意转子不能抽出来。是不是真的?

网友:
打麻点,厌氧胶,使力怼上去

网友:
以前只是在教科书上学习过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这还是第一次看实物拆解呢,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惨,竟然磨松脱了

厌氧胶干了非常紧的,而且七八度温度都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