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抽奖中的奇幻U盘真·扩容8G变16G+USB2.0变3.0记

楼主(2022-08-31):
一周前,参加闲鱼粉丝抽奖偶然得到一个“金骇客”8G的USB2.0 U盘,本来看这个外壳就知道是通用版型,大概率是牛屎主控+黑片了,因此觉得只要不是扩容片就谢天谢地。

U盘外观,廉价的外壳搭配“金骇客”品牌山寨感满满。

收到以后打开ChipGenius芯片精灵一看竟然是安国+闪迪MLC?ID:45DEA48276D6。

之后测速,速度还过得去,写入慢点,读取还可以。

拆开后发现是安国AU6989SNCS-TA,GTD和GTC这些倒是见过不少,唯独没有见过这TSSOP的CS-TA,盲猜是节省成本的1CE版6989。颗粒DT57G2GAHC一看丝印风格就知道是群联自封片,那么肯定是群联固态拆机的无疑,不过我还从来没有见过“DT”开头的片,结合前面的ChipGenius结果看来是闪迪的代号。

于是我连忙Bing,发现一个韩国数码拆机评测网站,一看果然是PS3109盘拆机的,蹊跷的是拆机图中的盘是8贴128G,并且群联丝印中第三四位“57“也表示是16G的容量,此时我想到了应该是卖家大批量拆机贴U盘,为了节省成本用1CE的板子,所以2CE的颗粒也就阴差阳错的屏蔽了一个CE开出了一半容量。

想到这我拆下颗粒就上了46EN测试架,果然是2CE的颗粒,看来赚了!
此时我又犯了难,16G的小容量颗粒贴IS917、3257、3267AE实在是浪费板子,而我仅剩的几片2199E还准备给未来的LGA52颗粒用,一时间竟不知道贴什么板子好。
突然我灵光一现,想到了吃灰已久的PS2251-07(PS2307、UP307)板子,当时便宜捡的,但是因为群联阴间的量产工具出来没有能成功过一片,于是我下载了MPALL、STTOOL和UPTOOL,最终在STTOOL_V381_02_SZ_20200507_(U3ForTLC_8A1A)_Setting这个版本中的Flash数据库文件中找到了一模一样的ID,再加上早就听闻群联主控对于IM系和三星不友好,但是HY和TSB比较好开,而SNK就是TSB的马甲,岂不是可以阿珍配阿强,废物利用起来?
于是花了2分钟把闪存焊上UP307,再插上电脑打开STTOOL,让人惊喜的一幕出现了:

工具顺利识别到闪存型号的两个ID,接下来配置量产工具,先走一波低格清空颗粒+抓取坏块,约需1小时,低格最后会失败,之后调整为高格并在扫描模式中设置为”已低格“,再次量产,直接成功。

成功之后就是跑圈+测速了,UP307果然不负几乎是最拉跨3.0主控的称号,3.0下的速度甚至一些2.0主控都能赶上。

最后欣赏一下成品,准备作为PE 盘使用,这种小容量盘速度慢点无妨。
所有相关量产工具可以自行去老毛子网站Phison MPALLPhison STTOOLPhison UPTOOL下载。

网友A:
速度确实配不上3.0的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确实配不上3.0的称号

废物利用比较合适,反正这主控配TSB和SNK以外的颗粒都很难量产

网友B:
这3.0的速度......

网友C:
某鱼的307板子吧…我也买了十来片,说来惭愧,就成功了半片…有一个开出来了半容量…

网友:
TA主控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3.0的速度......

完美伪装成2.0 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鱼的307板子吧…我也买了十来片,说来惭愧,就成功了半片…有一个开出来了半容量… ...

这是我第一片成功的,之前开江波龙封的三星LGA52都能识别全CE和型号,但是一开就提示Flash RDY错误

网友D:
我也参加了,中了两次都忘了领奖了

网友E:
48 脚的 UP307 应该是 单通道 4CE
有群友说 他的 64 脚的 是双通道的,这就奇怪了

网友F:
刷了黑片固件怪主控速度不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48 脚的 UP307 应该是 单通道 4CE
有群友说 他的 64 脚的 是双通道的,这就奇怪了 ...

2307没有64脚的,你说的那个是230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参加了,中了两次都忘了领奖了

亏大了,现在去还来得及,中奖7天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刷了黑片固件怪主控速度不行了

没办法MPALL工具根本不认贴了闪存的盘,空板是可以认

网友:
引用 网友F:
2307没有64脚的,你说的那个是2303吧

根据 https://www.usbdev.ru/cics/icphison/
2303 和 2307 都有 两种封装

怀疑 UP303 和 UP307 是 pin to pin 的
仔细看本贴倒数第二张图,板号是 UP303_48PIN

那个群友是 CM_CDESE,QQ 上也是这个名,翼浪群里有他
或许他弄混了,或许他的板号是 UP307_64PIN,但贴的主控是 UP303(64PIN)
回头我再问问他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 脚的 UP307 应该是 单通道 4CE
有群友说 他的 64 脚的 是双通道的,这就奇怪了 ...

没见过双通道的UP303,我有几片UP303,板子还有主控和这个UP307几乎一模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见过双通道的UP303,我有几片UP303,板子还有主控和这个UP307几乎一模一样 ...

这个帖子里面群友提到的 早一批 CZ48,就是 2303,写入40多 读150,肯定是 双通道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帖子里面群友提到的 早一批 CZ48,就是 2303,写入40多 读150,肯定是 双通道版本 ...

涨姿势了,居然还有双通道8CE版本

网友(2023-01-24):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第一片成功的,之前开江波龙封的三星LGA52都能识别全CE和型号,但是一开就提示Flash RDY错误 ...

RB脚没焊好吧?我记得UPTOOL报错RDY就是RB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