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网桥点对点组网,但手机能扫描到信号,如何让手机无法扫描到信....

楼主(2022-08-31):
用两个网桥点对点组网,但手机能扫描到信号,如何让手机无法扫描到信号??2.4G信号

网友:
https://smb.tp-link.com.cn/service/detail_article_4199.html    看到文章最后有你需要的

网友:
隐藏SSID或者用2.3G的试试,话说就算手机搜到了又咋样呢???

网友A:
楼主是怕人家用万能钥匙破解?只是点对点传输,就算知道密码手机也无法连接网桥的。

网友:
网桥连接成功后,隐藏ssid就行了

网友:
这个要看网桥菜单里,可有  隐藏SSID   这一选项,或者将  广播SSID  前面的选择框里的对勾取消掉。

网友B:
感觉无线方便是方便了,但总不如有线稳定,而且容易受环境影响。

网友C:
隐藏SSI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怕人家用万能钥匙破解?只是点对点传输,就算知道密码手机也无法连接网桥的。 ...

只是为了两个小区共用一个宽带而以。直线距离一公里这样,主要是两者之间不可视是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隐藏SSID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无线方便是方便了,但总不如有线稳定,而且容易受环境影响。 ...

无线干扰太大,就是组网方便

网友:
改地区用14信道

网友:
能扩频就用2.3G

楼主:
用的是百米2 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