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路由的一个问题 openwrt.硬盘U盘都无法启动

楼主(2022-09-01):
最近几天看到说什么软路由 openwrt 正好我有一台很老很老的笔记本应该有十六年往上了,Dell d600 想装了软路由,制作了U盘启动我的台式机可以启动进入openwrt的设置界面。笔记本启动不了,开机显示GRUB LOADING.......

We lcome to GRUB!
然后就是电脑左上角有一个光标一直闪进不去设置
看看有没有懂这个的,
另外说明一下,u盘启动也是如此,但是在我的台式机上正常运行,是硬件不支持吗

网友A:
内存小了,没办法加载所需文件到内存。

网友:
几个月前,我也制作了openwrt软路由启动U盘,在几个台式机上测试,多次实验发现,网卡不是千兆的不能启动,是千兆的就正常。

网友:
又不是公司,服务器一直开着,在家着样用费电!哈哈哈哈

网友B:
确实如果家用比较费电,如果研究另当别论

网友C:
你下错了,应该是你电脑太旧不支持UEFI启动,而你下载了EFI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小了,没办法加载所需文件到内存。

有可能,老本本了,只有1g内存,迅驰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下错了,应该是你电脑太旧不支持UEFI启动,而你下载了EFI的固件

启动pe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如果家用比较费电,如果研究另当别论

就是喜欢折腾,其实也不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小了,没办法加载所需文件到内存。

要确定硬件支持,主要是主芯片是否支持,然后再看闪存和内存是否够用,如果不够,把内存换好之后再换闪存,一般先用编程器把OPENWRT刷入闪存再焊到板上。
openwrt默认没有rtl8111专属的r8168驱动,默认使用r8169驱动兼容。但是用iperf3实测内网只能跑满880m而且速度不太稳定。可以用openwrt官方系统直接下载对应sdk去编译,编译出来ipk安装后重启。

也不知道这个说的对不对,难道是芯片不支持?

网友:
1.硬件要支持
2.软件也要支持呀!  硬盘和U盘的启动方式,你的笔记本是否支持?!

网友:
老电脑配置低,所以说不是电脑就什么都能干,配置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