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旧铅酸蓄电池内阻是否偏大?

楼主(2022-09-01):
这个内阻正常吗?

网友A:
11.5欧姆?肯定是大到了天际了。
不过你可以先尝试把电充满再测一次

网友:
自信点,将  是否  去掉。

网友:
少量加水,静置几个小时再充电试试哦

网友:
假如是11.5毫欧的话,就不算大,只是偏大。

其他单位都大,

你这也还好,也就大1000倍左右吧;你找1000个这样的电瓶并联,就解决了内阻问题。

网友:
这种小电瓶第一次可以加蒸馏水或者修复液试试,一般可以修复;如果内阻还是那么大,说明真的报废了,极板硫化严重或者断裂,那就买个新的12V9A的吧。

网友:
12V电池,只要低于12就废

网友:
应该低于10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欧姆?肯定是大到了天际了。
不过你可以先尝试把电充满再测一次

废品站收的太阳能警示灯的旧电瓶

网友:
电池内阻的单位是毫欧,你自己衡量吧,你这单位大了3位数,,,

网友:
如果这是充电了的,估计是断格了,差不多就是差一格的电压

网友:
这电瓶基本废了

网友:
最大放电电流就1a,你说大不大

网友:
这内阻。。。直接报废吧没啥意思了

网友:
电解液干了。

网友:
https://www.docin.com/p-2111851761.html
电压,容量对应的内阻参考值。
你这个太大了。

网友:
已经废了,铅酸的要是加水,加硫酸不能恢复,就只能去废品站了

网友:
外壳已变形,

网友:
11.5欧的内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