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打理“沪工”轻型电锤

楼主(2022-09-01):
5年前因为要给车位安装地锁买的一把轻型电锤,偶尔使用,今年装修改水电,打水泥,拆墙打洞开槽没少出力,现在没地方用它了,简单拆解打理下吧。

电锤外观都是油泥灰尘

先用抹布清理,这样不至于把手弄得太脏

首先看看电刷,还行,还有挺长的

拆解机头,看看齿轮磨损情况

没见到明显磨损

找出润滑油,涂抹

继续拆

拆下转换开关,里面原来就是个拨

打开加油口,继续涂抹

里面就是个电机联动装置

运行下,看看润滑油的形态

第一次拆电锤,废了半天劲问没把内脏拆出来。。。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是挺扎实的。

网友:
里面看着还好,暂时外面清洁一下没问题

网友:
再活5年没问题

网友:
外表有泥浆,注意别弄到电机内部了

网友:
副把手下面四个内六角拧掉,直接拔。    内脏就出来了,活塞、副锤都能拆出来。

顶盖有两种,一种是拧的,一种是卡环的,卡环的简单,拆掉卡环就散了。
拧的要拆顶盖比较麻烦,要用费钻头做一个管具,插入进去管住内套,在用扳手或管钳拧头盖,拧下来以后可以吧伸缩缸退出来,气缸是硬弥合,基本就是用尼龙锤大力出奇迹,围着缸尾部一顿左右敲,晃出来。

一般伸缩缸、活塞、副锤弄一弄就完了。。。能恢复绝大部分锤击效果。

网友:
看起来很给力的样子。

网友:
电锤看上去还不错,自己有工具干活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快把它全部拆开,想看全裸的……

网友:
也买的沪工电锤,质量挺好,我哥装修用它凿地,凿子都磨秃了,电锤没问题。等改天也看看碳刷磨损情况。

网友:
是个干活的家伙

网友:
活塞用的润滑脂不能乱用

网友:
  有几个在用  没有听说坏  ……

网友:
这个是轻型?我怎么觉得用两坑两槽的钻头是轻型电锤,你这个得用4坑方柄钻头吧?

网友:
沪工的工具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着有点过量呀

网友:
有点难拆啊,

网友:
挺好,一直起弄这么个玩意
冲击钻打灰墙太费劲了

网友:
沪工的工具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