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SONY KD-75X8500F电视HDMI无输出故障

楼主(2022-09-01):
故障是HDMI全无输出,拆机就是把底部除脚架外的螺丝全部卸载了,外壳底部扣开,往上一提就下来了

型号

屏幕型号

主板全貌

主芯片,MEDIATEK

屏幕信号芯片

主板太薄了,拆的时候主板都中心上拱的形变
本来想省钱,自己买个芯片弄上去,现在看来不行了
HDMI有一组短路了,导致全部HDMI无输出
板子受热能力差,没有热回流可能这版子都修不了

芯片一个86,二手板子一个450
亏大了

网友:
一般如果判断芯片挂了 我会整个板子换 这种芯片很难搞的吧

我的机器是55X9000F

网友:
买个二手主板,搬件维修

网友:
上次一台飞利浦屏幕显示一半.买了块板替换故障.依然不行.100出了
最近tcl的通电不亮,买了块电源板替换,好了.继续顶

网友:
这芯片拆下来很难焊吧?热风枪怕是焊不好。

网友:
cpu有散热器吗

网友:
如果是加密的固件,换cpu不会启动的

网友:
看到是纬创的面板,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芯片故障的话,我会偷懒直接换整板,比较方便

网友:
我只会换版  修cpu那真是大神的存在啊

网友:
一般换板,其它IC还好修些,BGA不敢搞,

网友:
芯片坏了直接换版, BGA不太好修

网友:
这个型号75寸的屏和65一样用的是纬创的

网友:
这个必须用BGA机器弄吧

网友:
一组接口短路怎么把芯片也拆了?

网友:
HDMI直接进CPU,之前的还有个HDMI转换芯片

网友:
居然还带光纤接口,用料很足,5片内存,1片闪存

网友:
有没有种可能HDMI接口是不支持输出视频的,只有一个口是支持ARC/eARC音频回传

网友:
还是换个下整板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