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虫小绿充电宝,里面还不错

楼主(2022-09-01):
垃圾堆里捡到的充电宝,外观看起来挺漂亮的,有苹果头,type-c和MICRO Usb 接口,拿回来灯不亮,先进行充电,充满后可以灯亮了,但是无输出。拆解发现里面做得还可以。

首先撕开表面的膜,用内六角螺丝刀去下4个螺丝。

用螺丝刀把外壳撬开,这个外壳是采用超声波熔接的,即使拆下四颗螺丝也是打不开,只能硬撬开了。

里面电池估计有4000多毫安这个样子,没看清,可能是18WH。
电路板做工还可以,有电池保护芯片XB8886A,主控芯片SW6106,常见MOS 8205T,另外一个芯片估计是定制的XG08E,估计是用来识别充电宝的型号,序列号这些的。

电路板的背面无芯片,只要一些三极管和阻容原件

这个充电宝带有温度探头,还不错了。

拆解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A:
看那个大电感就觉得靠谱。

网友:
单体大软包电池

网友B:
查一下SW6106,把输出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SW6106,把输出搞出来!

还挺复杂的

楼主:
这个电池估计还没劣化,还没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个大电感就觉得靠谱。

做工还可以

网友:
要想经得住万人共享,肯定要质量好点。

网友:
做工还不错,换个快充板用或者拆电芯改到别的充电宝

网友:
马家买个壳子就能用,。。,,

网友:
芯片,大电感,探温头,这充电宝做工可以啊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网友:
有个地方短接一下就破解了,不用扫码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

网友:
这玩意充电很贵,我用过一次花了5元

网友:
做工用料挺好想法能使用

网友:
这充电宝做工和用料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这个充电宝质量不错!毕竟是商业化收费产品,安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