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什么会有硬封和牛屎这两种形式呢

楼主(2022-09-01):
借一张坛友的拆机图,牛屎外面一圈是硬封的焊盘,那么为什么会这么设计,是不是意思是说,这个牛屎本来也是有硬封的产品,但是做着做着,为了节省成本,就换成了牛屎了,但是换牛屎为什么不把板子一起改掉呢,难道以后还等着有机会改回硬封?
另外牛屎是在哪个环节装上去的呢,板子做好,安装牛屎,再做SMT,这个流程不太对,因为装好牛屎钢网没办法印锡膏,要么SMT完成过后再装的牛屎?

网友:
这个是在画PCB时IC画的两个封装,就是两种都可以用,牛屎型的一般是在SMT之前就封装在板上的,成本应该比有封装的IC要低点。我之前在工厂做样品是这样的

网友:
可能还是成本为王吧

网友A:
硬封成本高啊,牛屎量大管饱

网友B:
SMT钢网怎么让过牛屎刷锡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封成本高啊,牛屎量大管饱

那么是所有芯片都有牛屎封装吗,还是只有部分专用芯片,单一家使用量实在太大,才会做牛屎封装然后专供?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T钢网怎么让过牛屎刷锡膏

你这一说那应该是先SMT后绑定吧,反正封装牛屎和SMT还有绑定都在一起,10多年了都忘了

网友:
牛屎的便宜啊,最早的是人工点封,,

网友:
牛屎是不是就是迷你封装的IC?

网友:
这玩意是也是想贴片一样先贴上在盖上牛屎吗?

网友:
就是成本问题

网友:
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
为了降低成本吧

网友:
牛屎的成本会低

网友:
你把牛屎清理看看就知道了,规规矩矩焊接的,可靠性很高

网友:
封装的相当于多一道工序啊,成本高
而牛屎只是IC直接放在PCB上邦定,滴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T钢网怎么让过牛屎刷锡膏

牛屎是直接用金线熔接触点的

网友:
牛屎是个大发明

网友:
对于低功耗芯片封装牛屎可以省掉引脚、底板和塑封费用,芯片塑封开模也是要钱的,产量小牛屎可以省很大一部分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