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付手工费 找一个高手帮忙焊机顶盒 芯片的

楼主(2022-09-01):
目前市面上S905L3A都是没WIFI的 想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我手上的311-1A
  目前市场上有款RTL8822CS 可以焊接上去我有一批货想改装 付手工费 RTL8822CS 目前有新的和拆机板二种 问下那种好
想问下有那位朋友能解决这个方案的  欢迎报价
马化腾 1015967281 未性 18972159873

网友:
厉害,都是刷EE游戏机的机器,无线加模块升值点。

楼主:
是的 就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
模块化的RTL8822CS挺好焊的 至于是全新的还是拆机的要看价格以及供货数量来权衡

网友:
找附近一家手机维修店,厉害点的都能接这个活

网友:
直接搞个USB的网卡不行?

楼主:
也对奥 谢谢指点

网友A:
教你一招,网上买一个USB无线网卡,去掉壳子,焊接到内部USB口的引线上就能用无线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招,网上买一个USB无线网卡,去掉壳子,焊接到内部USB口的引线上就能用无线了,我就是这样做的{:013: ...

你这想法太牛了

网友:
LZ高手,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网友:
真是,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网友:
这可是个精细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