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S583nvme转USB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2-09-01):
买来就是为了开卡,可是这转接板很怪,只要是掉盘不认盘的板子短接后插上去仿佛就像检测不到盘一样,指示灯常亮,灯也不闪,开卡软件什么也认不到

手头五六片63xt 62en都是这样

但如果是新贴出来的板子或者是空板可以认1G

简单总结起来就是需要短接开卡的情况下,短接插入怎么也认不到,不需要短接的,正常开卡

盘没任何问题,短接插主板nvme插槽上随便认,随便开卡,正常的盘插上去也是随便用

固件也刷了好几个了,无效

估计是缺什么小电阻或者是多上了个什么小电阻吧

网友A:
自己把自己短接了……

网友B:
那就再买个921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再买个9210试试

9210可以用来开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把自己短接了……

当然是短接固态呀,哈哈哈,需要短接才能认ROM的盘怎么着都认不到,插电脑主板上短接开机就直接能认1023m

网友:
感谢排雷,还好我没买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09-06):
这种转接板能不能给硬盘更新固件用?

网友:
开卡总是失败 无奈了

网友:
9210来开卡是真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