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新手焊接R8025改造钟表困惑,容易弄断引脚

楼主(2022-09-01):
近期跟风买了8025Ac用于改造家里的几个电子显示屏的钟,可在焊接顺利完成后,由于是新手而且芯片小,针脚短,在安装时弄断针脚,导致报废好几个。不知各位坛友有什么好方法共享出来,学习学习。谢谢了!

网友A:
用0.1mm的漆包线焊接即可。

网友B:
焊接技术还得多加练习

网友C:
用ok线焊接,线留长些,方便调试。
焊接好,调试好以后。用502或者401速干胶水加固下焊接点,让受力面在线上。
或者用一小滴热熔胶也可以。
一般不用热熔胶,焊点太小,热熔胶枪头大,操作不方便。

网友D:
楼主先把8025焊在转接板上再安装吧,感觉你在抡大锤啊,我改了那么多,没一个坏引脚的

网友:
用比引脚小的漆包线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先把8025焊在转接板上再安装吧,感觉你在抡大锤啊,我改了那么多,没一个坏引脚的 ...

能上转接板链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0.1mm的漆包线焊接即可。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技术还得多加练习

是焊接后,往回装的时候发现断了,郁闷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ok线焊接,线留长些,方便调试。
焊接好,调试好以后。用502或者401速干胶水加固下焊接点,让受力面在线 ...

谢谢你的好经验

网友:
这片子的脚很粗了已经,这都能断?

网友:
先找东西练练手。

网友:
焊接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先打个板,把需要的脚位引出来,再焊接即可

网友:
把没用脚剪了,剩下就好焊了,我也跟风买了个,等到货

网友:
细漆包线 就可以

网友:
我用报废耳机线,先将耳机线吃上锡,让8025用腿压着,头子点一下,搞定一处。

网友:
有转接板能用,可以试一下

网友:
先在8025脚上锡,用细多股软线上锡后,再焊接

网友:
这个坛友的帖子有,网盘的失效了,只能用M币下载了。RX8025小板分享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94887&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