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血氧仪加点胶带

楼主(2022-09-01):
大家都兑换,如果不来一个,感觉自己都落伍了。

中间这点点排线,会不会断了?一会找点高温胶带粘两层上去。

电池方向一样,但是电路板上走线变换方向。

彩屏?就是一堆红色数码管

单片机么?

晶振 8.000.

GS8434方案特点:
• 输入电压:+2.1V ~ +5.5V
• 轨到轨输入输出
• 增益宽带积: 6MHz (Typ.)
• 低输入偏置电流: 1pA (Typ.)
• 输入失调电压: 3.5mV (Max.)
• 压摆率: 4.2V/μs
•Settng Time to 0.1% with 2V Step: 0.3μs
• 低噪声 : 13nV/√ Hz @10kHz
• 静态电流: 470uA per Amplifier (Typ.)
• 工作温度: -40°C ~ +125°C
• 封装: GS8634: SOP-14 以及 TSSOP-14

血氧97,心跳99. 哎...............

网友A:
血氧仪是什么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血氧仪是什么东西?

测量血液中的氧气含量,一般不能低于90,越高越好
哈姆斯旺HAMSWAN国外品牌,网上十几块钱

网友:
这操作属于未雨绸缪,怕折断先加固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不知道有什么实际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血液中的氧气含量,一般不能低于90,越高越好
哈姆斯旺HAMSWAN国外品牌,网上十几块钱 ...

深圳的公司,做外贸小家电的,不是什么洋品牌https://www.hamswan.com/pages/about-us

网友:
我的血氧在97-99之间,心跳在51-70之间,动动就70左右,一般不超过80,安静下来在65左右,早晨醒来在55左右。

网友:
有的手环有这功能,其实就热情那么几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血氧仪是什么东西?

测血中氧浓度的东西,原理很简单反射光和透射光的对比。如果新冠不幸中标的话还是有用的,可以随时监测自己是不是要挂了,要不要打1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血中氧浓度的东西,原理很简单反射光和透射光的对比。如果新冠不幸中标的话还是有用的,可以随时监测自 ...

我去!说的我赶紧备一台,不然人挂了,钱在银行还不充公了……

网友:
微距拍的挺细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