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机械硬盘如何更耐用-我命由我不由天

楼主(2022-09-01):
本手册零门槛

本人使用NAS超过10年,最耐用的一块普通桌面级硬盘在NAS上服役超过7万小时。本文只适用于2.5-3.5寸机械硬盘。

本人上市公司IT运维,由于公司就是IT企业,常年有个大IT公司供应商给我们培训,希捷,西数的研发工程师也与我们交流过。特别是现在矿盘横行,价格便宜量又足,很多人担心矿盘的寿命问题,我这里来给大家说一说矿盘如何更耐用。

首先:矿盘拿到,一定要拿到正常。通电小时,其实影响不大,主要是坏道。最好不要有坏道。

1.使用环境干净卫生,灰尘少(氦气盘可以忽略本条)
原因:很多人以为硬盘是真空的,其实不是,在硬盘上是有透气孔的。为了防止灰尘进入硬盘,有一个白色气囊过滤棉。大家知道,任何过滤,都有一个满负荷值,因此硬盘的使用环境卫生很重要。尽量不要有灰尘进入。

方法:机箱风扇安装过滤棉或者滤网,实在没有剪个袜子罩风扇上。减少机箱内的灰尘,对CPU散热,等等容易落灰的地方都有好处,一举多得。

2.硬盘的震动

原因:硬盘的盘片,是铝盘,高速旋转,以5400转/分钟或7200转/分钟旋转,当需要读取或写入数据时,磁头是悬浮在磁盘上几微米的位置读取或写入(非接触式)因此,硬盘是很怕震动的。很多人电脑安装硬盘,要么机箱很薄,要么背后的两颗螺丝因为需要拆装另外一侧机箱盖板,就不装了,其实是不对的。因此:硬盘最好安装稳固,越稳固越好。

小知识:很多人硬盘有竖着装的,有横着装的,厂家也没有具体规范,但是根据我个人的使用经验,硬盘水平放置安装比竖着装好。

3.硬盘的散热

原因:多块硬盘,最好不要贴着安装。每一块硬盘工作时都会有温度。散热需要空间。我个人的做法,是在硬盘上贴大块的平面铝散热片,就是老式CPU上用的那种散热片。但不接风扇。不接风扇的原因,是因为NAS一般不出问题就扔在角落,老鸟都应该知道,风扇一般不是一下就坏了,在坏和不坏之间,还有个区间,是能转,但是轴承老化有震动。使用在NAS上,等你发现,没准已经震很久了。被动散热还有个好处就是省电。

这是早期没有固态硬盘时候做的万转硬盘,你说,厂家知道不知道硬盘需要散热,它自己门清

4.电源好。这里的电源好,指的不仅仅是80P的转换效率指标,而是电源质量。电源很容易被忽视,一款好的电源能给整机提供很好的电源供应。对硬盘,主机,都有好处。优先选择:振华,海韵,台达,电源。次一级:航嘉,长城,舒康。买新的是最好,但为了省钱,选择服务器拆机电源或品牌机拆机电源也是一个高性价比的好选择。毕竟台式机炸电源只是你自己丢数据,服务器电源是炸电源丢数据中心了。

5.当需要拔出硬盘时,“特别是热插拔”轻拿轻放,最好是断电,过几十秒在拿硬盘。你不会以为硬盘一拔电,里面7200转或5400转每分钟的转速能踩刹车立刻停吧?很多磁盘划伤盘片,就是在这个时候。

解决以上问题:1,盘本身是好的,2,灰尘少,卫生,3,减少震动,4,硬盘散热。5.一款好的电源供电。6.硬盘断电过几十秒在拿硬盘。基本一块硬盘就可以很耐用了。

---------------------------------------------------------------------------------------------------------------------------------------------------------------------------------------------------------------
以下为增程式葵花宝典小知识:

其实硬盘很耐用,磁头和磁盘,不接触,在08年以后,硬盘的电机已经开始使用液态滚轴电机了,就是电机的定子和转子,不接触,靠的是油悬浮的。实际上别看硬盘在转动,像机械部件,实际上都是不接触,或者悬浮的。理论上都是零磨损。所以说,矿盘的小时数,是压价的好手段,但不是影响硬盘寿命的必须考虑。当然,能选择的情况下当然是使用时间越少越好。

普通硬盘,其实不是全封闭的。有透气孔。氧气能进去,坏道,就是磁头划破了铝盘片,氧化生锈,就扩大了。

氦气盘,是全封闭的,好处是一旦有坏道,没有氧气,所以坏道不会扩大,坏处是氦气盘对密闭性要求比较高,保存不好容易漏气。氦气盘,坏道扩大,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磁头是悬浮在磁盘上几微米的地方读写,说明里面不干净,掉了灰尘?沙?或者是哪里的碎片,直接划伤扩大

你知道硬盘厂家怎么保修的?
比如说,现在做了1000块硬盘,是1T的,但是现在市场需要500个500G的,那么,结构一样,拿出500个盘,屏蔽500G,做成500G的硬盘买。实际上他和1T的没区别。只是厂家能屏蔽,我们不会。当:500G出现坏道了,比如有50G的坏道,还在保修期,厂家读出BIOS,扫出坏道,屏蔽,在从本来屏蔽的500G好空间里划出50G好空间出来。就是这么返修的。当然,比如磁盘极限容量是1T,那么1T的盘就不能这么搞,只能拿新盘来换。他没磁道可以屏蔽,更换。因此,同一时间技术极限容量的情况下,换的才可能是新硬盘。因为实在没有空间能划分出来了。

曾经,在2009年左右,西数出过一批808G硬盘,为啥,因为想做1T的,合格率低,又不甘心做500G的卖。所以做成808G的

那么。你了解了硬盘工作原理,既然他设计就是长寿命的,那么很多方法可以解决硬盘耐用性的问题。比如透气孔要干净,那么硬盘就需要干净,怎么办?风扇加防尘罩啊。发热,怎么办?加散热片。不要多块硬盘紧贴着。震动怎么办?安装硬盘要牢固。用电怎么办,靠谱的好电源,从品牌机上拆或者从服务器上拆,毕竟,一台服务器在大公司,还是小公司,服役3年还是8年,不好说。厂家必须考虑好,不然我们只是炸硬盘,他们可是炸商业数据。所以他们设计的电源都肌肉十足。

剩下的,就听天由命了。你要还是1万小时就挂,那怨不了别人,你点背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1141

网友:
我那块2T紫盘就是改装散热风扇到监控录像机里,风扇坏了共振导致硬盘坏了的,后来就把风扇拿掉了,热就热吧。

网友:
啥矿盘,啥通电数,啥坏道,机械硬盘的寿命就一条,写入!其他都是浮云!你哪怕一半是坏道但是你只读取也基本不会坏!
坏道盘只有一条出路!隔离坏道部分容量做下载缓冲盘!既不浪费也能保护好盘,一举两得!我的NAS从来都会配一块质量不太好的盘做缓冲盘,定期转存一次,比折腾啥都强!

网友:
少下载点学习资料对硬盘就有好处,同样的盘,一个拿来上班,用一个打游戏下电影。 寿命可差得远了。

网友A:
我自己有个办法避免矿渣。

买二手企业设备一堆600G以下的小容量堆Raid 。  SAS、SATA、FC、优选FC。控制主机优选非x86。因为300G以下的小容量无法挖币。600G企业盘勉强能挖,但是耗电高配置复杂、特别是那些非常专业的二手设备,矿老板不会买。那就放心了。

我自己使的,2*Sun storedge T3 , 600G FC*24;  Sun Fire V490, 博通光交。 你没见过那个矿老板用Oracle Sun的设备吧。 哎, 绝对不是矿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有个办法避免矿渣。

买二手企业设备一堆600G以下的小容量堆Raid 。  SAS、SATA、FC、优选FC。控制主 ...

我200T的空间要多少个盘位啊?
正宗矿盘比其他二手盘靠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200T的空间要多少个盘位啊?
正宗矿盘比其他二手盘靠谱多了

看个人吧。

打个比方:老婆可以要二婚的,但是出过台的打死都不要。

网友:
我感觉机械硬盘大限就是十万小时。和Nvme不大一样,对写入数据多寡不敏感。  挺久以前了,要了几块ATM机里的硬盘,东芝的笔记本盘。淘汰的ATM机,好嘛通电时间十一万多,启停只有一百多次。四五块盘接着用不到一年就先后全坏了。 装成移动硬盘盒给好几个人了,一块堆出问题肯定不是使用方式不当的问题。

网友:
机械硬盘让他自己在角落默默工作的话寿命还是很长的,就怕没事就动一下

网友:
刚买的14T矿盘,才750块钱,坏就坏吧,反正做了raid。

网友:
家里的二手监控盘已经运行3年了,24小时不间断。

网友:
总结的很实用,确实感觉最关键的是运行中防止震动和冲击,我感觉我那硬盘的坏道就是因为机箱在脚下,经常被踹造成的。

网友:
除电源因素,震动因素外,还有机械硬盘能不休眠就不休眠。

网友:
但是很多nas的硬盘是竖着放的

网友:
机械硬盘也是经常写入比经常读出更容易坏。单位原来有个系统数据访问量很大,盘阵的硬盘经常是几个月就有硬盘损坏,后来该系统下线了仅作为历史系统供用户偶尔查询一下,一两年后才又有硬盘损坏。

网友:
可能和电机寿命有关系吧,以前的硬盘电机寿命没那么长的

网友:
其实个人能做到的就4个字,防震+散热,防震一般只要固定牢固问题不大,散热么自然是温度越低越好

网友:
机械硬盘,最好不要使用移动硬盘盒,我的几个机械硬盘都是偶尔使用移动硬盘盒损坏的。

网友:
价格合适  便宜就行

网友:
涨知识了,难怪有那么多看似奇葩容量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