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这可能是最顶级的高温海绵了

楼主(2022-09-01):
偶然机会 得到几块邦可的原装高温清洁海绵 。外观和普通高密海绵无异。高密度,质感细腻。
和原装888焊台自带的原装海绵对比

网友A:
这不是厨房用的海绵吗

网友:
好海绵弹性很好,一些垃圾海绵吸了水没怎么膨胀

网友:
化妆品里的洗脸扑很好用的哎?

网友:
我的有块小的,正常情况下都没用过,一般都是焊几个焊点,海绵都懒得打湿

网友B:
早多年不用这玩意了,直接两手指一拉就干净了
不建议新手学我啊,烫到了不关我事啊。

网友:
这也太夸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多年不用这玩意了,直接两手指一拉就干净了
不建议新手学我啊,烫到了不关我事啊。 ...

莫非修炼的是传说中的   铁砂掌   哈哈哈哈

网友:
捡到隔壁公司都是一平方一平方买这个高温海绵的 用的时候拿剪刀去裁剪一节

网友:
高温海绵是挺好用的,不过焊的少的时候懒得用

网友:
还从来没有用过海绵,知道这玩意好用。可惜家里条件不允许,都拿牙签刮刮

网友:
湿布擦一下就行了

网友:
以前偶尔用,就是懒得加水,后来改成用钢丝清洁球,发现也很好用,就没再用过海绵

网友:
刚开始也是用海绵,后来懒得用,直接纸巾加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多年不用这玩意了,直接两手指一拉就干净了
不建议新手学我啊,烫到了不关我事啊。 ...

干么不用嘴唇撸呢

网友:
好东西,给我几块试试

网友C:
我正想问下,这种海绵具体叫什么材质,我说的不是高温海棉这样的名称,因为我看这种材质的海绵吸水性特别好,我想用在其他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厨房用的海绵吗

左边的的确很像是厨房用的海绵,但厨房用的海绵是木浆海绵,这个很显然更细腻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厨房用的海绵吗

厨房木浆海绵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正想问下,这种海绵具体叫什么材质,我说的不是高温海棉这样的名称,因为我看这种材质的海绵吸水性特别好 ...

这种耐高温海绵 基本都是木浆海绵  ,用处理后的木浆。进行发泡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