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电子闹钟改造遇到问题,改好后屏幕一闪一闪带有微亮

楼主(2022-09-01):
今天有时间拿出来照抄下没想到改出毛病,改好后屏幕一闪一闪带有微亮,拿掉一个电池没背光只有时间工作,不知道那里出问题,

六块多包邮

红圈这里拆了,不知道有没有拆对

拆掉了

用SOP14转接板把8025T放反了将就用吧!

屏幕有微亮

拿掉一个电池没背光只有时钟
大神看看出在哪里

网友A:
这电池不是串联?难道有节电池专门负责背光?那改装应该也影响不到背光啊,是不是小板子的电接错了

楼主:
是不是负极接错了

网友:
8025接3V电源  , 4.5V只有背光LED用,光感开关打开的话,低照度会亮的。

网友:
看照片电池舱部位好像引出了3根线,以前见过这样接的,钟是1节电池背光要3节电池

网友B:
至少先看下新钟的误差再看看有没有需要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不是串联?难道有节电池专门负责背光?那改装应该也影响不到背光啊,是不是小板子的电接错了{ ...

3伏时钟5伏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先看下新钟的误差再看看有没有需要改嘛

这个没用直接改了

网友:
下面2节电池串联3V,+-供时钟,上面一节再串联,4.5V 供背光LED,我试过3V也能用,亮度低点,直接在电池座后把上面电池正极换到下面并接,2个电池一样用。

网友:
把8025AC,换成8025T,绝配。

楼主:
我用的就是8025T呀

网友C:
我的拍了还没发货

网友:
看看焊连线没有

网友D:
这种贴的斑马线迟早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先看下新钟的误差再看看有没有需要改嘛

不用看,这种都有误差,我就这种,半年快1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贴的斑马线迟早出问题

电子钟放着又不会去动,这样也会坏?

网友:
听说,输出脚串一只200k的电阻,可以搞定,没试过。可以小白鼠一下,可行的话,烦告知一声。

网友:
8025的工作电压不能比电子钟高吧。

否则时钟脉冲电压比电子钟高了,直接把电子钟干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拍了还没发货

我也是啊。深圳又有口罩事件了

网友:
先检查电源是否正确,实在不行3根线就逐个拆下,看哪根线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