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PS2251-50-F主控,4G金士顿DT101-G2量产失败恢复

楼主(2022-09-01):
群联PS2251-50-F主控,4G金士顿DT101-G2量产CDROM失败无法识别。采用芯片短接复位使用UP19_CTool_90AP_v1.04+UP19_CTool_90AP_v2.07成功恢复。

网友A:
做了几十个U盘,容量从128M到128G。容量大一点的送人一部分,16G以下的没人要!金士顿PS2251-50主控的4G盘就好几个,2G以下的都是SLC的,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挨个抚摸下!

楼主:
同样的方法又弄好了一个8G金士顿G3

短接识盘UP19_CTool_90AP_v1.05量产仍然写配置表错误

短接识盘UP19_CTool_90AP_v1.05量产仍然写配置表错误

再用UP19_CTool_90AP_v2.07模式3量产恢复

再用UP19_CTool_90AP_v2.07模式3量产恢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样的方法又弄好了一个8G金士顿G3

6/8 的坏块,1.9G 才对
高格成8G,存一个3G的压缩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了几十个U盘,容量从128M到128G。容量大一点的送人一部分,16G以下的没人要!金士顿PS2251-50主控的4G盘就 ...

想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6/8 的坏块,1.9G 才对
高格成8G,存一个3G的压缩包试试

开始ECC选了个1结果就这样了

楼主:
确实是个8G盘,群联主控PS2251-50-F,量产CDROM成不了,只能试着找办法恢复。

楼主:
确实是8G金士顿G3,量产CDROM始终成功不了。知道用V1.05量产恢复成功不了,试着ECC选1,结果6/8坏块。用第二个工具ECC选4,量产后正常了7.89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了几十个U盘,容量从128M到128G。容量大一点的送人一部分,16G以下的没人要!金士顿PS2251-50主控的4G盘就 ...

请教:群联PS2251-50-F主控,能量产成CDR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6/8 的坏块,1.9G 才对
高格成8G,存一个3G的压缩包试试

确实是8G金士顿G3,量产CDROM始终成功不了。知道用V1.05量产恢复成功不了,试着ECC选1,结果6/8坏块。用第二个工具ECC选4,量产后正常了7.89G。

网友:
特地过来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2022-10-24):
引用 楼主:
请教:群联PS2251-50-F主控,能量产成CDROM?

这个当然可以的,你用正片工具不刷固件量产CDROM就行

网友(2022-12-01):
全网找了很久,终于找到同款金士顿8GU盘,按照楼主的设置,一直提示配置错误和坏块,楼主有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