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源输出电压减半?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楼主(2022-09-01):
一个老旧电源,12V输出测只有6.69V,3.3V输出测2.9V,5V输出测3.9V,请教各位这个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输出电容坏了可能

网友:
不一定,如果电容没有鼓包就检查一下初级300v大电容是否正常,然后再看一下光耦和431

网友:
坏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
高低压电容都要查一下

网友:
首先测量300V是否正常?(大电解有的鼓包,有的底下腐烂)会导致该问题。
输出电容是否有鼓包和腐烂,同样会导致该问题。
稳压取样电路也值得测量一番,同样也会导致该问题。

楼主:
300v大电容正常,大电解、电容均无鼓包腐烂等现象

网友:
取样点路电容是否漏夜

网友:
除了楼上的建议外,还可以检查给开关管提供脉冲信号的振荡电路供电是否异常,如果二次辅助供电没有正常工作而一直靠启动电路给振荡器供电,则处于间歇振荡状态,造成整个电源输出电压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