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固话消户,剪电信光纤。

楼主(2022-09-01):
固话现在很少用了,已经有一年没打过固话,白交月租,不如消户算了。

光猫还要还给电信,乱糟糟的光纤一钳子剪断,盘边那根在用,可别搞错了,大白天搞安全点。

剪下来的光纤。

西门子固话挺耐用的,用了很多年。国产的TCL几个月肯定坏掉。

光纤别扔,捆东西挺好。

奇怪,电源适配器电信没要,只要光猫,当然,我也没主动拿出来。

电源适配器12V1。5A,直流输出,应该挺耐用的,给我做的小功放做电源挺合适的。

谢谢观赏。

网友A:
我家的固话是以前铁通的,没有月租费,后来铁通并入联通,就成了联通的用户,现在联通把我的固话改成用光猫的,说以前的设备被台风给弄坏了....好在不用月租费,所以就一直保留着。

网友:
电信业务萎缩的缩影~

网友:
铁通应该并入移动啊,并入联通还是第一次听哦!

网友B:
那个电源给他要也会给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固话是以前铁通的,没有月租费,后来铁通并入联通,就成了联通的用户,现在联通把我的固话改成用光猫 ...

铁通应该是并入了移动才对啊。

网友:
这光纤不能联网的吗?应该是可以直接联网的,将来如果要开宽带直接办理开通再装个光猫就能用电脑上网的。你就这么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源给他要也会给留下。

我都带去营业厅,先给光猫,没在问我要电源。

电源质量相当好,试听无杂音,一点都没,比路由器电源好N倍。。。试听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固话是以前铁通的,没有月租费,后来铁通并入联通,就成了联通的用户,现在联通把我的固话改成用光猫 ...

电信月租20

网友C:
当年装固话,初装费2500

网友D:
当初做光改的时候,电信要把电话线路转移到光猫上,我没让,我说,如果停电了,我现在的程控机电话还能打,如果接光猫,电话就不能打了,所以还是用旧线路,反正电信程控交换机放那边也没用。

网友E:
一般只要主机,不要电源适配器的。电视盒子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初做光改的时候,电信要把电话线路转移到光猫上,我没让,我说,如果停电了,我现在的程控机电话还能打, ...

还有铜线吗?
当初搞ADSL光改我也没同意,拖了很久,最后电信免掉光改费399元,并说以后没铜线了,我才同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装固话,初装费2500

我这初装费上3000+,

网友F:
大意了,当时应该把电源扣下的。损失了1个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只要主机,不要电源适配器的。电视盒子也一样

老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意了,当时应该把电源扣下的。损失了1个亿。

论坛来少了。

网友:
电源适配器质量相当的好

网友:
时代的见证,那时能有个固话都是全村最富最炫的崽。

网友:
座机电话改了光猫后,停电就不能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