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DIY小结 - SM2262EN+东芝BICS3 1TB开卡报错处理及改1.8V供电

楼主(2022-09-01):
这两天得空,做了个2262EN 加东芝BICS3颗粒的1T固态。颗粒是从某国产固态2263XT上拆的,看样子像是自封片,所以开卡之前就有了心理准备。焊接过程略。。。。。。

重点说一下开卡,2262EN的BICS固件公开的好像不多。我也是机缘巧合拿了一份。

常规操作,按正常流程开卡,死活报错Pretest Return Error Code,报ADJ错误。

刚开始我认为是颗粒问题,毕竟不是原厂正片,拉胯也属正常。
各种换颗粒,还是各种位置报错。
我郁闷了,,,,难不成是固件问题?或者是参数问题?
静下心抽了根烟,顺便跟西装大佬聊了两句。。。
打算固定颗粒频率开试试。

测试的时候,用的是单颗1G的镁光缓存,颗粒频率最高到187.5。再高就报错
后来换成两颗海力士512M,颗粒频率只能到175

成功开卡之后,决定先跑下RDT,结果出乎意料。TLC 45 SLC 20,居然一个新增坏块都没有。真是离谱,离天下之大谱!

最后上个跑分图。还行吧。能用!

DIY小结 - SM2262EN+东芝BICS3 1T开卡 改1.8V供电后续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5676-1-1.html

DIY小结 - SM2262EN+海力士 3DV6 4贴512G 经验分享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1166-1-1.html

网友A:
这个颗粒看着像正片呢,至于频率跑不高,有没有可能跟电压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看着像正片呢,至于频率跑不高,有没有可能跟电压有关?

等有空的,改成1.8V试试。2262EN的电路不好搞,有些颗粒改1.8V之后直接不识别ID了。。

DIY小结 - SM2262EN+东芝BICS3 1T开卡 改1.8V供电后续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567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有空的,改成1.8V试试。2262EN的电路不好搞,有些颗粒改1.8V之后直接不识别ID了。。 ...

我在一个63XT板子是用Bics3颗粒, 1.2V不认ID, 改1.8V就可以了,是不是Bics3对1.8V支持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有空的,改成1.8V试试。2262EN的电路不好搞,有些颗粒改1.8V之后直接不识别ID了。。 ...

BiCS3只能1.8v,1.2v会出各种问题的,你这个频率开不高还算好的,有的直接开不出来
1.8v的话可以跑325左右应该

网友B:
这固件啥时能放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固件啥时能放手啊

懂得都懂哈。理解万岁!

网友C:
也想学习自己做U盘做硬盘,刚开始不敢搞太贵的,请问前辈有适合初学者的方案能推荐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想学习自己做U盘做硬盘,刚开始不敢搞太贵的,请问前辈有适合初学者的方案能推荐下吗? ...

先从便宜的u盘开始,可以去b站找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从便宜的u盘开始,可以去b站找教程

好的,感谢前辈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固件啥时能放手啊

等吧,反正近期不会有

网友:
能成功就好!

网友:
观摩学习一下

网友:
膜拜,以后要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吧,反正近期不会有

有了公开了

网友:
这么小就有一个t不可思议啊

网友:
一句“还行吧。能用!”,简直是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