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德力西dts607型三相四线电子式电能表

楼主(2022-09-01):
正脸

螺丝口有防尘口 拆一次就破了也有防拆功能

有两个左右各一

螺丝

拆开

互感器

主板 有不同跳线可能多个型号共用一个主板

主板正面

计数器 只能正转 和钟表机芯一样的小电机
end

网友:
第一次见拆德力西的电能表

网友:
这东西的参数怎么看的?一直不怎么明白

网友:
大互感器

网友:
三相四线万用表

网友:
第一次见德力西三相四线电能表拆机

网友:
此“”万能表“”非此万能表,是电度表或电能表

现在大多都是数显,交替显示充值多少度,还有多少度,总共多少

网友:
还以为德力西开始出万用表了,原来是电能表,被忽悠了。

网友:
哈哈,我是来见识三相四线电子式万能表的

网友:
电子式万能表

网友:
是电子式电能表

楼主:
标题错字了 尴尬

网友:
拆过多个不同品牌的电能表,结构基本上都差不多,关键是元件和做工。

网友:
380V用的电表?

网友:
以工商业用电费率1元计算,这东西LED灯闪烁3下就是一分钱了

网友A:
最有用的就是主板上那三个小变压器了,电度表里的这种变压器空载损耗很小,非常适合做待机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有用的就是主板上那三个小变压器了,电度表里的这种变压器空载损耗很小,非常适合做待机电源。 ...

赞同,有机会也去搞个做待机电源。

网友: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电能表做工还是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