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小白求大神给看看,这个昱联固态得用什么SM2258xt的固件版本

楼主(2022-09-01):
买电脑时带的昱联 256g固态,拆开了后看是SM2258xt G AB的主控,颗粒看不懂,网上查了无果。停电引起无法识别,想要找回数据找了很多版本都不行,求有知道的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短接以后,随便用一个58XT工具先读出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以后,随便用一个58XT工具先读出ID

ID: 45 3E 98 B3 76 6B

网友B:
明明白白的告诉你闪迪9T24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明白白的告诉你闪迪9T24了

被你抢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1wIe5N7te8gKOYAp9QN0A?pwd=wghm 提取码: wghm

你好  我用EzTools_2258XT_S0326A_V2.2.6_RecoveryMode_3D 加载MPISP2258.bin后再点击backup_dumpimage提示如下错误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开卡是不可以恢复数据的,直接去找数据恢复的,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此帖终结,后面的不要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