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把20瓦古董小烙铁

楼主(2022-09-01):
接前拆解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3077-1-1.html   用了10多年很顺手的小烙铁前些天正用着呢就凉了,本想扔了,淘宝搜一圈发现还真有卖这种烙铁芯,卷后8毛钱包邮换好又能正常用了

网友:
那根线温度高不能焊接吧

网友:
第一把自己买的烙铁也是这种直插烙铁头,不过头不紧容易掉,所以在头的尾不用一个圈压紧。后来又买了把外热耍了几年,再后来又有把内热用936头的,今年又买了T12还没组装,哈。之前换来换去因为头不好上锡,现在习惯使用中途,把头插在松香块里沾一下,可以清洁头子顺便沾锡。

网友:
敝帚自珍真实感觉!

网友A:
破旧烙铁,修它干嘛?花几块钱买个新烙铁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旧烙铁,修它干嘛?花几块钱买个新烙铁得了

主要还是顺手,小巧轻便拿着也方便,特别是焊芝麻容芝麻阻特好用

网友B:
你这个电烙铁看起来少两个铜套螺丝连接器,不清楚是不是原来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烙铁看起来少两个铜套螺丝连接器,不清楚是不是原来就这样。

不少东西,和烙铁芯连接的就是两根铜柱,原来就是焊接的

网友C:
小黄鱼上闲一把N454,配上调温器,秒杀你这古董

网友D:
也有一把用了30多年的20W电烙铁,虽然改用调温型的了,但是这把老烙铁的壳体还留着,也算是留着一种念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黄鱼上闲一把N454,配上调温器,秒杀你这古董

姜还是老的辣

网友:
老古董就是预热比较慢

网友E:
焊接的没见过呀,我记得都是铜螺丝压接的,现在还有新的没用过

网友:
学习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接的没见过呀,我记得都是铜螺丝压接的,现在还有新的没用过

压接之前是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有一把用了30多年的20W电烙铁,虽然改用调温型的了,但是这把老烙铁的壳体还留着,也算是留着一种念想了 ...

老烙铁,算是有过生命力的载体~

网友F:
内热式陶瓷芯,我小时候启蒙的时候好想有一把,那时候都是外热式的,绝缘不过关,每每焊接静电敏感的元件,比如场效应管,都要拔掉插头,余热焊接。有时候忘记拔插头了,还会好担心,怕弄换了娇贵的元件。那时候MOS管,集成电路好贵的,赞一个月的零花钱就买一个,下一个下个月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热式陶瓷芯,我小时候启蒙的时候好想有一把,那时候都是外热式的,绝缘不过关,每每焊接静电敏感的元件, ...

不是绝缘不过关,是因为交流电,感应电压对输入阻抗高的元件容易击穿,所有建议接地或拔电源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热式陶瓷芯,我小时候启蒙的时候好想有一把,那时候都是外热式的,绝缘不过关,每每焊接静电敏感的元件, ...

我这个地线没接,使用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听你们说的内热的烙铁能用这么多年???
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在五金店买过好多次那种七八块的内热烙铁,寿命好短的,记得有一两次是买回来插电时间稍稍有点长就直接烧坏了,感觉就像一次性的。所以后来就直接买了外热的,好像贵一点吧,但是寿命就很长了,再后来就是有了T12,那个外热的也就丢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