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喷墨打印机连供新思路

楼主(2022-09-01):
前前后后用过好多台喷墨打印机,连供都会有墨水回流的现象,导致墨盒里缺墨水,长时间不打印造成喷头干涸堵塞、喷嘴损坏(尤其是热发泡型的佳能喷头),连供软管里套一根密实的棉线会不会有改善呢?胡思乱想,简单画个图。

网友A:
试试看,效果如何呢?我买的自带的连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效果如何呢?我买的自带的连供。

我的佳能也是自带连供,时间长了不打印还是会回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佳能也是自带连供,时间长了不打印还是会回流。

时间长不打印随便打印两张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不打印随便打印两张图片。

佳能喷头的缺点就是,当墨盒里没有墨水时,强行打印就会烧坏一部分喷嘴,导致永久性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佳能喷头的缺点就是,当墨盒里没有墨水时,强行打印就会烧坏一部分喷嘴,导致永久性损坏。 ...

最好别买佳能的连供,坏的太多了,比EPSON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网友:
奇思妙想,大胆实践!

网友:
应该没用,之前回流是因为虹吸,加棉线后变成毛细

网友D:
单位上是把喷墨打印机放在有空调、开着加湿器的房间,比老板办公室的舒适度还好,所有一直没有什么毛病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位上是把喷墨打印机放在有空调、开着加湿器的房间,比老板办公室的舒适度还好,所有一直没有什么毛病出现 ...

当祖宗供着当然不会有毛病!

网友E:
喷墨打印机天天用才行,十天半个月不用一下不干才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别买佳能的连供,坏的太多了,比EPSON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爱普生以前用过两台,也是各种问题,用的并不舒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位上是把喷墨打印机放在有空调、开着加湿器的房间,比老板办公室的舒适度还好,所有一直没有什么毛病出现 ...

待遇真的好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喷墨打印机天天用才行,十天半个月不用一下不干才怪呢

是啊,喷墨打印机不给力啊

网友F:
搞个定时打印,隔两天打印一下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个定时打印,隔两天打印一下不就行了吗

我试过了,还是会回流,温度变化导致的,回流后,执行几次清洗操作,把回流的墨水再吸回来

网友G:
爱普生的好用 有一个客户搬来了一台爱普生的打印机说扔库房半年多了现在想用让看看还能用不 本来喷墨打印机长时间不用喷头肯定堵了奈何是个老客户只能打印喷嘴检查看看效果 没想到红蓝黄一个喷嘴都没堵 没黑色 清洗几回后黑色也都有了

网友H:
用爱普生墨仓式的好多年了,感觉比连供的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G:
爱普生的好用 有一个客户搬来了一台爱普生的打印机说扔库房半年多了现在想用让看看还能用不 本来喷墨打印机 ...

爱普生是微压电喷嘴,缺点是堵几个喷嘴时打照片就能明显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爱普生墨仓式的好多年了,感觉比连供的方便。

墨仓就是连供,原装连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