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展示一下我新做的毫欧表,采用经典的ICL7107电路

楼主(2022-09-01):
测量主电路采用经典的ICL7107电路,该电路外围电路简单,对外围元件要求不高,性能稳定,测量精度尚可,一直被广大电子爱好者仿制。但制作的毫欧表大多没有外壳和相关附属电路,携带使用多有不便。
我根据手头现有的90x70x28s塑料外壳重新设计了PCB板,4位0.36英寸数码管,使用单节锂电池供电。因PCB板面积较大,我顺便增加了电量显示、充电、单键电子开关等电路,整体放入塑料盒子内,携带使用较为方便。

在制作前我没有先画原理图(sch),而是将之前设计的7107测量电路、LM339电量显示电路、TP4056充电电路和单键电子开关的PCB电路,稍作修改后合成在一起。但这次仍给出7107测量电路、LM339电量显示和单键电子开关的通用原理图,可以作为参考,TP4056充电电路很简单,网上资料很多,就不再贴图浪费论坛资源了。
数码管没有采用0.56英寸4位一体的数码管,因为如用它的话会导致外壳开窗太大,不美观。在淘宝上找了很久,发现4位静态驱动的数码管目前只有0.56英寸的,估计还是之前生产的,综合价格、显示效果等因素,最终决定采用0.36英寸4只一位数码管。

电量显示采用LM339驱动4 LED,用4只LED显示电池电压。因为4只数码管的显示小数点的LED闲置没有使用,就没再另设单独的显示LED,使用4个小数点显示LED作为电量显示。在电源开关打开的情况下,按下数码管下方的那个按键,4个小数点就会显示出电池电压的高低,在电源关闭的情况下则不显示。
充电电路采用TP4056,充电口为安卓口,可以使用手机充电线充电,充电电流设定在500mA左右。充电状态显示也没有设置单独的LED,而是利用了4只数码管中千位的F、E、D字符字段LED,充电时这三个字段显示组成字母L(LOW的首个字母),充满电后L熄灭不显示。
测试端子采用4P插接线,线端接开尔文测试夹子(我这次发的图片还没有焊开尔文夹子)。
电路各部分都是成熟可靠电路,一次焊接成功。

使用时按底部按键开关可开机,开机状态下按下则关机。亮只开尔文夹子接在一起时显示000,这时电源消耗电流约140mA, 开尔文夹子不接在一起时显示1,这时电源消耗电流约40mA,我使用了一块多年前的闲置手机电池,仍可以正常测量。满量程为1999毫欧,超出则溢出显示1。
毫欧表主要用于测量低阻值电阻,及测量电动机绕组是否异常等。

补充测试线和夹子图片。因是比例法测电阻,夹子质量对测量精度影响不大,我就是淘宝上买的双线夹子,2元多一只。

网友:
简直可以量产了

网友A:
再接再厉,做个能测电池内阻的

网友:
非常棒,带外壳的还是好看一些

网友:
淘宝的开尔文夹子靠谱吗?接触电阻是什么量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接再厉,做个能测电池内阻的

这个赞同
能测电池内阻多好啊!

网友:
做的真心不错!

网友:
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高手啊,做的真漂亮,佩服!

网友:
利用数码管的小数点做电量显示,好创意。

网友:
不粗哦,好工具

网友:
外壳有些单调,美化下不输商用品。

网友:
不错,值得推广

网友:
还不错,好工具。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