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DM6266钳形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2-09-01):
来源:废品站
这是到家楼下拍的

到家

防拆标都没动

左侧

右侧

接触点

拆开电池盖,盖下有三颗螺丝

拆开

侧面防滑胶

板子拆下

转盘

水+洗衣服斥候

晾干后装回

大量程,不适合我用,还回去废品站,给老板自己用

(ˉ▽ ̄~) 切~~

网友:
洗吧洗吧看着挺新的

网友:
和废品站老板打好关系,好处多多

网友:
这表我以前用过,还行电,普通电工够用

网友:
同废品站 同胜利表

网友:
胜利钳表,清洁干净又可以发挥作用了。

网友:
洗干净了,看着舒服多了,又捡宝。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玩意儿,分辨率太低了也就钳流功能用一下

网友:
最近流行捡万用表

网友:
量程应该可以自己改小10倍

网友:
当年有块山寨表好像用的也是这个造型

网友:
洗洗后居然很新

网友:
洗干净还回去,不错,搞好关系

网友:
能带个DCA的话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