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问威克士的工作台夹持桌虎钳稳不

楼主(2022-09-01):
疫情封控在家,修了个厨房水槽,切割打孔角钢用桌虎钳夹在一个实木凳子上,总是滑动,所以想换威克士的wx051试试,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力夹,够不够稳。当然也可以用下图台虎钳支架,就是不能折叠,室内没地方放。

网友:
应该叫WX051,   这个比台虎钳夹持力差一半,    威克士有款夹力持WU063 ,夹持力略小于台虎钳, 但胜在方便,可以试下。

网友A:
威克士那个是木工用的,你拿它夹铁恐怕不能胜任,而且那么贵,如果木工活不多就有点浪费了。你的实木凳子打滑,只要在凳子腿装上橡胶脚就可以解决了。我看你的台钳太次太小,是影响使用的主要因素,应该买个稍微好一点的台钳。我的台钳是下图的快速台钳,好用,特点是开口很大,调整开口很快,钳口精密,钢口好,齿纹深,夹持非常稳当。

网友:
你图上那个三脚架也行,而且便宜,一百多元,安上橡胶脚就行了。

网友:
上边那个台钳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克士那个是木工用的,你拿它夹铁恐怕不能胜任,而且那么贵,如果木工活不多就有点浪费了。你的实木凳子打 ...

这个台钳3.8kg,简单的切割打孔还是比较稳的,大的我也有,感觉用不上。主要是凳子滑动,我加橡胶垫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台钳3.8kg,简单的切割打孔还是比较稳的,大的我也有,感觉用不上。主要是凳子滑动,我加橡胶垫试试 ...

你要是用台钳夹着角铁横向打孔,就算有橡胶垫也吃不住劲,那就需要将凳子一边抵在墙上才行,我的第一张图片那个自制的凳子上边那根短木方就是抵墙用的,用时把它掰开抵在墙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用台钳夹着角铁横向打孔,就算有橡胶垫也吃不住劲,那就需要将凳子一边抵在墙上才行,我的第一张图 ...

我也有抵墙才能用。也有可能磁砖太滑了。

网友:
这两样工具都选错了。那种小的台虎钳是做手工玩的。威克士那个桌子是软塑料的,而且非常的薄,你想怎么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