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长城700W金牌巨龙电源GW-800SE拆解,顺便水洗一下

楼主(2022-09-01):
咸鱼买到的,一个8pin母座物理损坏 非化学损坏的,换个座子就全好了。
拆机除下灰,用花洒的高压模式水洗几遍。
中途顺便拍了一下内部,发现这货的变压器好小啊,很是怀疑能不能上700W,不过主电容是2个270uf的红宝石电容感觉又不像虚标。

这个标签很容易就撕下来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原装的,网上查不到这款的拆机!

网友:
洗的真干净

网友:
这个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A:
看着做工不错,主变是苗条了点,700W着实担心

网友:
老牌电源值得信赖

网友:
很久以前都是用航嘉的,前五年改用长城的电源,网星系列还可以吧。大多网吧用。

网友:
长城巨龙2000w变压器看着也不大,只能说电源开关频率高了变压器就小

网友:
怎么小板上写的是6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做工不错,主变是苗条了点,700W着实担心

长城2000W的电源用的新方案,主变看起来比这更小

网友:
看起来很好的啊,用料很好,

网友:
挺不错的 做工挺好

网友:
用料很不错特别是电容,做工也挺好。

楼主:
CM6500UNX加CM6901X的方案,对比了长城同功率的电源,这款用料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开关变压器的大小,和功率,工作频率都有关。同功率下,频率越高,体积越小。

网友:
散热器看起来不错!

网友:
输出700W没问题,但PFC电容有点小了,满功率输出的情况下掉电可能导致保持时间不够

网友:
2014年在京东花160块买了超频三的300W静音电源,白牌的,电源不是正方形,一侧是斜面,风扇斜着吹的,真静音,一直用到现在。前几天拆了清理一下灰,所有元件完好,电容没有鼓的,风扇是扇叶直接能拆下来的,新上点润滑油,装上继续用,不知道现在超频三为啥不做了。

网友:
为什么水洗呢,不好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