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蓝宝石RX550显卡补钽电容增强稳定性(图文)

楼主(2022-09-01):
接前两贴:rx550不认卡修复: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8695-1-1.html
              rx550显卡开核小超: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9446-1-1.html

一晃使用快三个月了,使用良好,唯一就是看着钽电容空位很不爽,经过一番研究还是打算补上,最终测试结果比较满意,一张rx550大雕卡就此诞生,此卡贴终结

补充内容 (2022-9-13 19:21):
9月13日更新最终超频结果,在35楼

网友A:
我现在都是默认用,其实多花点钱买好点的硬件才是简单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都是默认用,其实多花点钱买好点的硬件才是简单的办法 ...

目前这卡性能基本够用,暂时没打算升级显卡,打算长期使用或以后做备用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这卡性能基本够用,暂时没打算升级显卡,打算长期使用或以后做备用卡 ...

我现在笔记本是4G的960M,台式机是1070,基本上够用10年了

网友B:
对我这种不玩3D的土鳖来说,核显都有些浪费了。

网友C:
550发热小多了,你用460和560试试超多了直接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0发热小多了,你用460和560试试超多了直接黑屏。

我看过rx560最高默认频率是1287~1300,用料上和rx550差不多,只多了6pin供电没有加钽电容的,现在显卡都是以成本计算能省则省

网友:
这个碉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过rx560最高默认频率是1287~1300,用料上和rx550差不多,只多了6pin供电没有加钽电容的,现在显卡都 ...

那改了电容能使温度降下来吗,我用的讯景的460ITX 现在显示560玩游戏CSGO温度8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改了电容能使温度降下来吗,我用的讯景的460ITX 现在显示560玩游戏CSGO温度80度。 ...

改了电容只能增加稳定性,降温作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改了电容能使温度降下来吗,我用的讯景的460ITX 现在显示560玩游戏CSGO温度80度。 ...

改电容对降温起不了多少作用,但除了增强稳定性还有点节能效果,要想降温还是要从降频或者换散热器改机箱风扇风道效果来的更直接,长期稳定使用85度以下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D:
改电容对降低电源纹波非常明显的,这对提升超频稳定性肯定有帮助。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我也来改改。

网友E:
焊工不错哟风枪还是烙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工不错哟风枪还是烙铁呀?

风枪焊接的,好在焊盘上有锡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我这种不玩3D的土鳖来说,核显都有些浪费了。

该浪费还是得浪费一点

网友:
虽然过了那个年龄 还是要支持动手的老铁

网友: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电容对降低电源纹波非常明显的,这对提升超频稳定性肯定有帮助。

是的,还有钽电容有极低的漏电,就是价格偏贵,成本考虑中低端的卡厂家都舍不得用

网友:
能显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