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苏泊尔鲜呼吸100电压力锅,更换电磁发热盘

楼主(2022-09-01):
维修苏泊尔鲜呼吸100电压力锅,更换电磁发热盘
第一次发帖,有不当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教。发帖之前先吐槽一下苏泊尔厂家,你这么糊弄国人,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我是苏泊尔鲜呼吸100电压力锅候刚上市时买的,花了将近2000元,用了1年半左右,锅顶的方形旋钮开胶起皮,用到4年左右,发热盘烧焦,打开底座看了一下,线圈并没有烧坏,只是线圈上的面的塑料烧焦了,仔细观察一下,卧槽!线圈竟然是铝的!我现在终于理解国人为什么都跑到国外去买电饭煲了!废话不多说,开拆!

一、        拧下底壳的四个螺丝,轻轻活动一下就能取底壳了。

二、        拔下主电源线与主板相连的三个插头,使底壳完全分离。

三、        拔下主板上的温控插头、保险插头,拧开接地线端子,将发热丝从主板上拧下来,然后卸下四颗固定发热盘的螺丝,就可以将发热盘整体卸下来了!

四、        测量发热盘中间出来五根线,两根红色线为感温探头线,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正常阻值为100K,两根白色线为保险电阻,用万用表通断档测量,正常状态为导通。1根黄色线为接地线。

五、        将某宝上买的发热盘换上,按照刚才卸下的相反顺序安装上。大功告成,一次点亮!

网友:
挺不错呀啊,我得好好学习一下,看看

网友:
用久了还会不检锅,还会电池没电,计划性报废嘛!正常,会修还是用很久的

网友:
我现在终于理解国人为什么都跑到国外去买电饭煲了!

理解早的用岛国的家用电器!理解的太晚!

网友:
去日本买中国生产的马桶,当个搬运工……

网友A:
我家的电饭煲也是苏泊尔IH,除了传感器连线在翻盖的位置断过两次,锅底的不粘涂层脱落,,目前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B:
后买的线盘是铜的

网友:
不错,又焕发青春了。

网友:
后面的图片咋那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买的线盘是铜的

不要看外观颜色,线圈要用刀刮开才知道是铜还是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电饭煲也是苏泊尔IH,除了传感器连线在翻盖的位置断过两次,锅底的不粘涂层脱落,,目前还能正常使用 ...

我家有个九阳的,里面类似比这个便宜,上盖传感器不坏,下面的传感器断两回线了

网友:
现在不都是铝线盘了吗?

网友:
节约成本,都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网友C:
2000多还不舍得用铜线盘,不知道厂家是怎么想的,便宜货用铝线盘不说什么了,一分价一分货,但2000多了还不舍得用铜线盘,难道成本比信誉重要那么多?对了,想起来了,好像苏泊尔已经不是国产了,早被外资收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0多还不舍得用铜线盘,不知道厂家是怎么想的,便宜货用铝线盘不说什么了,一分价一分货,但2000多了还不 ...

如果大家都看重信誉,理所当然的见利忘义行为会少很多!

网友:
勤俭节约是我们的优良传统,能省就省

网友:
这是一个缺少契约精神的社会,就更别指望资本家良心发现。

网友:
更麻烦的是不粘层脱落,它不会一下子全部脱落,而是一点点来,什么时候弃用?

网友:
没用过这种电磁式的压力锅,只用过普通款的苏牌压力锅,目前在用的一款已经使用近12年,几乎每天都在使用,包括密封圈和锅胆还是原装,锅胆涂层没有脱落,但已经失去不粘效果。锅盖转轴处的信号线断过,自己重新接了修好了,电源模块损坏过,看不出烧痕,估计是元件自然老化,花十几块换了一块搞定。顶盖上的压力配重因为长期受到高温蒸汽影响,塑料外壳破裂,卡簧脱落,一点点AB胶搞定,除此之外再无故障。我不知道这玩意寿命到底有多久,能用就一直用着了。这种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产品,国产的基本都能搞定,稍微有点技术含量且需要逆向研发的,总容易翻车,逆向研发通常不是为了好上加好,而是看什么地方能更节省成本一些。日系产品在保证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材料成本已经省到极致了,如果国产品牌在这个基础上能再节省成本,那怎么可能耐用,网红评价一款锅,只管使用一两次看好不好用,坛里评测一款锅那是真的实打实的评价,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但这些民用产品只要的消费者还是普通消费者,不是坛里的极客,所以别指望这些品牌能用什么更好的材料。

网友:
2k的电饭锅还用铝线圈啊。

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