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直流电机改装简易静音随意大小风吊扇

楼主(2022-09-01):
简易吊扇改装,受够了交流吊扇的声音,决定改直流电机吊扇,优点用简易调速模块之后吊扇风力可大可小,用直流电源测试2v以下电流2安左右,风力已经有了,2v以上估计有原来交流的风力,改装后必须加调速模块比如ne555简易调速模块,经典又便宜。改天调12v电源加调速板测试。电机忘记型号了,3.5*6cm的电机,电机轴3.17,吊扇轴好像2.3的。
    这里只是简单测试组装,实际电机轴两边要锯两下卡住轴套的基米螺丝,吊扇轴想办法弄紧轴套,不然吹着吹着就……扇叶掉了。
  不早了,冲凉睡觉,改天有空继续搞起。

网友:
有刷电机不合适啊,碳刷很快就磨完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这个用不了多久就坏  必须上无刷电机

网友:
改吊扇最好是用个外转子的无刷电机,低速性能好,噪声也小些。

网友:
这直流碳刷电机不抗用,噪音还大。换无刷的。

网友:
换无刷电机是最佳选择

网友:
转速太快吧,换无刷调速吧,才10几元。

网友A:
你这是12V2A吧! 功率有24W, 小吊扇才8W,不节能啊!

网友:
换无刷电机吧,论坛已经有换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12V2A吧! 功率有24W, 小吊扇才8W,不节能啊!

1.8v,2-3安电流

楼主:
无刷电机加无刷调速成本多少?特意去买就算了,暂时没囤多少无刷电机。

网友:
我也玩过一个,感觉没啥用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不错

楼主:
刚刚有时间贴了个调速板、理想二极管板,有空上调速板试下电机

楼主:
电机轴和吊扇轴尺寸如图,电机有点小电流发热,换个645的电机好点,什么775或895扭力更大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折腾呗

楼主:
12v1a电流调速板续流二极管发热明显,80-90摄氏度,2a电流估计上百温度了,在续流二极管并联电容电阻降低点温度,5电流场效应管和二极管发热明显,只是短时间试一下,555的pwm频率改到22k左右,频率低了有吱吱声或嗡嗡声。

网友:
要是折腾一下,最好还是无刷电机

楼主:
完工,吊扇、调速器、移动锂电池12v15ah,充一次电估计吊扇用半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