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款太阳能警报灯-YX861A芯片方案

楼主(2022-09-01):
之前捡了几个太阳能警报灯-YX861A芯片方案的,今天想看看它的闪烁频率和占空比,接上可调电源(型号:GPS-2303C),然后灯开始闪,连上示波器(型号:DSO7052A)的地线,然后yx861a芯片就挂了、就挂了、请教下各位坛友是啥回事啊。

网友A:
拒绝偷窥……宁为玉碎

网友B:
要看你的电压是多少,是不是和板子一致!

网友C:
不懂,帮顶,请坛子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的电压是多少,是不是和板子一致!

模拟电池1V输入,在板子已经正常工作后,再接入示波器探头地线到电源地线,然后芯片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拒绝偷窥……宁为玉碎

原来我...贱如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帮顶,请坛子高手解答

谢谢……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