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阿木AL1;18650钛合金拐角筒到了,到手即拆~

楼主(2022-09-01):
阿木清理最后几十只钛筒身拐角,可惜国产3535灯珠。 优点是拐角、钛筒。 3535换什么珠升级呢?

网友:
看到线路板上有黄金。

网友:
钛合金的应该不便宜

网友:
漂亮,说出价格让我死心

网友:
是不是有种陶瓷基板的珠子是3535

网友:
异性灯,不知道用在那里

网友:
灯珠和筒身安装平行是不是还要好看一点,

网友:
与筒身成90度发光的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说一下价格吧,我就不想了。

网友:
钛合金的,以前应该是手电论坛的发烧友吧。

网友:
感谢楼主展示,很好不错。

网友:
扬扬是玩得越来越高档了!

网友:
其实复合材料最好,纯铜基板用于灯珠导热,匀热板电路仓给外壳散热。后部和灯杯外环用钛合金,LED散热兼顾防摔,较轻重量,低成本改用纯铝,后部和外环用304不锈钢。可惜没看见电路仓,用的是不是buck电感降压,还是7135线性降压。

网友:
好花骚的电筒

网友:
前段时间听说到阿木手电这个牌子,搜了一下,然后对昂贵的价格叹服,估计这个小手电2、300元的样子

网友:
最后那个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