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车载蓝牙fm发射器“完美”拆解

楼主(2022-09-01):
外形图

换个角度

拆开外壳

拍下细节

电源部分

细节

拆解太彻底,断了…

楼主:
二楼继续,和硬币对比大小,怀疑这个能承载多大功率?这里可以看出拆解方法有问题,这两个小板是连在一起的,不能从上面硬拉,而应该从点烟器那头往另一边推。拆解完毕,完犊子了。

楼主:
全景照…简单的电路图

网友:
还可以吧,价格决定一切

网友:
8脚芯片一般可以提供5v 2a的功率。是颗电压转换芯片。

网友A:
可以修复!从电源板到主板就是两根线(+-极),飞线连接,用胶堆上。

网友:
这个现在的车用不上了

网友:
老车可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复!从电源板到主板就是两根线(+-极),飞线连接,用胶堆上。

试过了不行,应该是拆解中伤了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