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自己动手给联想 超级笔记本 yoga13 扩容固态硬盘

楼主(2022-09-01):
某东买的金储星256G固态 99元

笔记本电脑型号

后壳螺丝卸完 开始扣键盘

拆前壳 看到所有内脏

原来的固态三星128

扩容新的256

大功告成,完美启动!

网友A:
这个扩容是加一块盘还是贴个片?

网友:
这接口是m-sata吧?

网友:
不敢用杂牌盘村数据

网友:
其实名牌都是由杂牌慢慢成长起来的。

网友:
学习一下,准备下手改。。。。。。

网友:
超极本就是空间太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扩容是加一块盘还是贴个片?

你看帖子都是只看标题吗?看第一句话,说的在京东买的256G硬盘,看第一张图片,明显带包装的盘,你但凡看一看文字或者图片也不会说出这样不带脑子的话

网友:
这么便宜哇

网友:
256G只要99块,现在真的是便宜了。重要数据做好备份就行,没那么夸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帖子都是只看标题吗?看第一句话,说的在京东买的256G硬盘,看第一张图片,明显带包装的盘,你但凡看 ...

看图片去了。。。

网友:
99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风扇旁边不是还有个座?

不能插硬盘?加在一起岂不美哉。

网友:
现在就是1T的也不贵,真不如一步到位

省的再次折腾

网友C:
我还买了83块钱的256,150的512

网友:
这牌子太差了 自己给自己添麻烦 SSD现在实在太便宜了

网友:
SSD现在这么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买了83块钱的256,150的512

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