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松下ER1611电推子怎么拆卸开(换电池)

楼主(2022-09-01):
ER1611

拆到这个程度就不知道如何继续了,有人说把银色部分中心位置的椭圆黑盖子撬开,但我觉得这个盖子太严丝合缝了,根本无从下手啊!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用塑料撬棒延合缝慢慢撬就能弄开了。

网友:
拿锤子一下就开了

网友:
难道是超声波焊接的?为了防水?

网友:
应该是卡扣的,小心撬开!

网友:
帮你顶起来找高手,,,,,,

网友:
明显是卡扣,,找最薄弱的地方下手撬,,比如角落处,有细小缝隙处

网友:
这种设计是卡扣结构,用塑料小撬棍沿着缝隙走,找到可以插进去的地方,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底部充电口那里还有没有螺丝?
用磁铁吸一下看看

网友:
谢谢分享,松下理发器看着不错

网友:
应该是卡扣的,找到缝别开。

网友A:
撬开这个盖子,下面有个螺丝,我记得不是卡扣的是双面胶,先用电吹风吹热软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撬开这个盖子,下面有个螺丝,我记得不是卡扣的是双面胶,先用电吹风吹热软化 ...

好的  谢谢

网友:
说明书说的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