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房产中介公司的电脑主机好像都是android盒子啊

楼主(2022-09-02):
这玩意都是怎么跑windows系统?我看了一下,好像都是win7,浏览器、微信、office一点也不卡。
盒子比普通光猫稍微大一点,好像连风扇都没有。

网友:
瘦客户机?有个服务器在机房?

网友:
无盘工作站,本地机只需要CPU+内存+网卡(最好千兆),所有程序远端运行。

网友A:
就是远程桌面吧,多个用户共用一台远程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远程桌面吧,多个用户共用一台远程主机

也不一定,也可能是Z3730之类的小主板,对付日常用也够了

网友B:
小主机只负责键盘鼠标输入显示器信号输出 程序运行在服务器上 思杰这类的虚拟机环境吧

网友:
也可能是J1900级别的盒子。

网友:
远程桌面吗?

网友:
不是安卓盒子,是微型电脑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主机只负责键盘鼠标输入显示器信号输出 程序运行在服务器上 思杰这类的虚拟机环境吧 ...

那么是不是需要一个很强大的服务器才行?

网友:
云桌面系统,很好用,又安全可控

网友:
只是个云电脑控制端,只负责鼠标,键盘,显示器的控制!运算交给服务器!

网友:
光猫那个尺寸就可以有x86了啊,完全没问题的
我用过一个hp的,8代i7,散热口在后面

网友:
估计是云桌面的瘦客户端,如果只是办公用还可以,否则体验很差,并且如果使用正版的话并不省钱。

网友:
桌面机看着就像机顶盒。

网友:
小主机而已

网友:
j1900加固态 做点简单的修图都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