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FLUKE)17B+万用表不显示电路分析维修记

楼主(2022-09-02):
故事要从捡到一棵葱,不,应该是一块表开始……

朋友在废品站捡了一块垃圾成色FLUKE17B+万用表,但是不显示,就扔给了我,就这货。

外观还可以,那就修修吧。虽然捡棵葱要浪费点肉和油,但我乐意。

打开壳子,首先就测得电流档的这两个保护器件击穿短路。虽然它和显示没什么关系,还是先换掉再说吧。这是我拆了后又摆上拍的,二极管摆歪了。

拆下了,就这俩,整流桥和一个二极管。

放大,整流桥DB104,二极管SJ59,DB104很普通的1A400V整流桥,没搜到SJ59二极管的资料。

我用D1156和RS1M代换。

继续查不开机的原因。电池正极直接跨过Q6接上面电容正极可以亮屏,谢天谢地,主芯片问题不大。这两个应该是管电源通断的场效应管,Q5和Q6。实测这俩管子应该没事,Q5的栅极加信号可以驱动Q6的导通,可以点亮屏幕。顺着Q5栅极找到这个过孔通往转盘那面了。

翻身,拆掉转盘。

这种好,不怕弄错弹片。

过孔几经周折到了蓝圈圈这里,它通过转盘弹片在开机时划过上面那个铜片开机,发现上面那个铜触片磨掉一块,是不是这里原因呢?先补上再说。

放大,幸好还剩点,还能焊接。

翻箱倒柜找块多年前攒下的一块铜皮,以前老电视开关变压器上的屏蔽铜皮,厚薄差不多。

剪掉一小块,比一下宽度差不多。

焊上,把多余的剪掉。

效果还可以。

涂上润滑油试试。

结果还是不通电哎!

继续查吧。。。顺补铜皮的那个过孔查,结果这货不是双面板,是四层板,线路走的中间夹层。幸好这PCB没有全覆铜,部分透明还可以追查线路踪迹。线路顺夹层到了橙色箭头那儿,又从橙色箭头经表面铜箔到了黄箭头那儿。

转背面,这个过孔,好像腐蚀了。败家的破烂王,不知在废品站被雨水泡了多久了。。。

拆掉二极管看的更清,到二极管负极。这是个反接保护二极管,负极也就是电池正极,通过下面那个可恢复保险到电池正极。请忽视那颗吹歪的电阻。

飞根线吧,这面没转盘,没什么影响。

绿油固定一下。

久违的数字终于出来了。

但是发现,按灯光键背光不亮,拆屏发现有一颗发光管腐蚀的一碰就掉了,并且铜箔也腐蚀了一段。

这是掉的led,已不能使用。

先把腐蚀掉的铜箔用细铜丝连上。

拆一手机屏幕的背光灯条,和这个led差不多。

拆下一颗测量可以发光,极性也一致。

焊线路板上,清洗焊接残留。

测量可以点亮,两颗是并联的。

但是,还是不亮。分析也是,两颗LED并联,一颗坏掉(不短路的情况)应该还有一颗可以点亮,这完全不亮,别处还有故障。顺电路追查,LED正极的过孔腐蚀,飞线。这里经R18到内部稳压正极。

亮屏。

这是修复后的整体面貌,还不赖。

对比测量一下,各功能正常,但是误差还是比较大的。直流电压

交流电压

毫安

2.4安

看来后期需要校准一下。校准过程就不表了,这个17B+很简单,贴上方法。

最后再配一副比较牛逼的表笔,13AWG硅胶线,单条电阻7毫欧。 谢谢参观!OVER!

网友A:
为什么别人多能拣到好东西?甚至还有拣老板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别人多能拣到好东西?甚至还有拣老板娘的……

你得学会找地方,想捡老板娘得去民政局门口,最起码机率会高些。

网友B:
楼主的手艺,可以啊!

网友C:
转盘铜箔估计是炸掉了。。。。。。楼主手艺牛掰

网友:
我们这废品站都是破铜烂铁废纸箱子呢 哈哈

网友:
看着也爽,赚大发了

网友D:
这块表板子上过孔腐蚀很严重,这次修好下次发生别的故障的隐患很大~

网友:
恭喜楼主,又小赚一笔。

网友:
有个知道你爱好的好朋友真好

网友:
这不是一颗葱,这是一块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手艺,可以啊!

也就跑跑线路,没技术含量。这货电路图没搜到,只能凭经验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盘铜箔估计是炸掉了。。。。。。楼主手艺牛掰

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块表板子上过孔腐蚀很严重,这次修好下次发生别的故障的隐患很大~

先用着吧,不行以后搬板。不过现在某鱼貌似没有这个PCB的抄板。

网友:
同款万用表

网友E:
楼主手艺不错,不过以这个表这样的状况,即使修好也用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手艺不错,不过以这个表这样的状况,即使修好也用不长

没事,最起码主芯片和大多原件没事,只是PCB腐蚀严重,大不了以后搬板。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确实运气也不错!

网友:
折腾好了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