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集芯IP2312充电模块以3A电流给18650充电的全程温度测试

楼主(2022-09-02):
前些天发了一个帖子,嫌TP4056的1A和TP5000的2A充电器速度太慢,DIY一个IP2312的3A充电器,帖子里有部分坛友对IP2312模块给18650电池充电时电池的温度有疑问,就是3A充电的时候,电池会不会太热了,下面是我实测的情况,解答坛友的疑惑。
电池是力神2600mAh 18650,不算很新也不算很旧的电池。
先把电池放电到2.8V,然后准备用IP2312以3A电流进行充电,万用表的热电偶用聚酰亚胺胶带直接粘在电池上准备测温

万用表用的是欧万的18B,打开万用表的蓝牙功能,然后与安装了蓝牙通讯APP的手机连接;模块开始充电后,手机端APP实时记录温度数值并生成曲线;
当前的室温25℃,关窗关空调,室内保持静态无风,防止对电池温度产生影响

温度的取样间隔1min,取样记录最大时长1.5h

充电完成,总计耗时1h10min左右,IP2312充电速度还是很快的

充电全程的温度曲线,电池的最高的温度为38℃,也就是比人体的体温高1~2℃的样子,电池摸起来就是有点点温而已

电池的内阻52.5mΩ

做这个温度测试并不难,就是给电池放电,然后再充电比较耗时间,答疑完毕,开始休息……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充电竟然
还可以这么玩儿
也未免太高端了吧?!

网友A:
大圣有几个手机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B:
温度曲线真不错,楼下估计又一波倒贴200包邮的学生了

网友C:
设备通通打包发过来 不然.........

网友D:
电池放在一个小封闭空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圣有几个手机用的什么软件

这个力神的电池手里有不少,目前的主力,手机软件就是欧万官网发布的蓝牙APP,专门给欧万旗下蓝牙万用表配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曲线真不错,楼下估计又一波倒贴200包邮的学生了

球球还没来,应该是在跟娃借学生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通通打包发过来 不然.........

学生证拿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放在一个小封闭空间里?

不会放在密闭空间的,这个2312充电器就是这么开放着给电池充电用

网友:
万用表还带蓝牙,好玩。

网友:
状态正常的电池这么大电流充几次没问题,等状态不正常的时候这么大电流充电就啪!啪!啪!了!

网友:
孙悟空是怎么回事

网友E:
后排围观夜猫子大半夜不睡觉折腾电池万用表蓝牙透传功能还是不错的,配合app看过曲线很方便。以前测爱克斯达充电器进3a充电的前提是内阻小于30mr,内阻足够小容量3000左右,3a充电也才1c,其实发热非常有限,只不过长期快充循环寿命会缩短~

网友:
这个蓝牙万用表不错

网友:
充电速度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排围观夜猫子大半夜不睡觉折腾电池万用表蓝牙透传功能还是不错的,配合app看过曲线很方便。以前测 ...

当初看上18B就是因为有蓝牙,可以连接手机或者电脑,看趋势和曲线方便

大电流充电对电池寿命多多少少是会有点影响,我手里的电池基本上都不是用坏的,都是放那时间长了不用自己坏的

网友:
做技术就应该严谨!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