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AX2Pro路由器设置为交换机模式

楼主(2022-09-02):
家里的宽带是电信的,前一段时间老用户优惠升级到500M带宽,并且送了一个WIFI6的路由,到手一看是华为的AX2Pro,一直在睡觉。
原来装修时比较早,电视机旁边没有放网线,电信送了ITV,就把隔壁房间的一根网线分出了四根线穿了墙用于ITV了,隔壁房间就只能用100M了,昨天买的电力猫到手后就把ITV用电力猫传输了,买的是500M的,看网上实际带宽可能就只有100M,看ITV没有问题。这样改了后,就把房间的网线恢复到了8根芯了,就想起来把电信送的这个WiFi6路由器用起来,毕竟是1000M的。
我家里上网是用光猫连到软路由拨号,再通过一个交换机连接到各个房间,因为家里比较大,所以用了三个二级路由做的无线AP,都是设置在交换机模式,上级网线过来都是接的无线路由的LAN口,三个无线路由都是设置的固定IP,这样好管理。
但在设置AX2PRO时,没有这样的模式,是采用的傻瓜式的配置方式,没有找到设置的地方。配置好能上网后,再改LAN管理地址时,说IP与WAN在同一段,无法更改。这个路由有个自动功能,就是自动识别WAN口,想了好多办法还是不行。刚才洗澡时想到,在菜单里可以固定WAN口,这个时候第一个口就成了WAN口,其他就是LAN了,洗好后马上设置。现在已经成功了。
方法:
1,按RESET2秒以上重置,
2,连接上默认的WIFI,按照配置向导设置为通过有线方式扩展网络,设定WIFI名和密码就能上网了。
3,在系统设置里选端口设置,固定WAN口,保存。
4,拨下网线,这个时候WAN口没有网线就没有IP地址了。进入网络设置里的局域网,更改LAN为192。168。1。XX,保存即出,路由器重启。
5,将网线插到LAN口里,这个时候登录到网络,就可以看到AX2PRO了,可以登录到本身,也可以登录到其他网,然后输入AX2Pro的IP192。168。1。XX,也能登入AX2。
这样设置的好处是家里的网络只有一个网段,里面的设备都可以相互看到,也能访问。比如我有个打印机就是挂在网上的,大家都可以用的。如果有几个网段,打印机共享起来就有点不方便的。

网友A:
现在路由器当交换机使,都要设置了吗?以前的不要设置,只需将所有的线全插入LAN口就行。

网友:
设置好还是很好用的,毕竟是华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路由器当交换机使,都要设置了吗?以前的不要设置,只需将所有的线全插入LAN口就行。 ...

这儿设置是把WAN口也改成LAN口吧

网友:
早期光猫一个口,后面咱配个交换机。

网友:
华为的路由器关闭dhcp后,仍然无法当做交换机使用,可以直接设置成  bridge 模式,上级网线插入  wan 口即可,路由器下边的设备与上端设备在同一网段。

网友:
勇于实践,善于应用!

网友:
华为路由,设置难用,什么设置模式都关不了dhcp。

楼主:
现在这个路由器我已经不在用了,因为接入的设备都会到某一个网站去查询什么东东,然后显示你的设备的信息。我的所有的苹果设备都报连接不可信,不用了。买的路由器看样子还是要刷开源的固件才是正道。

网友:
也在用华为的路由

网友:
好像不叫交换机模式,是叫ap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路由器当交换机使,都要设置了吗?以前的不要设置,只需将所有的线全插入LAN口就行。 ...

要关闭DHCP就可以了

网友(2022-10-02):
对某为路由器有体验,设置起来又臭又硬,bug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