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几个18650内阻

楼主(2022-09-02):
大红袍

好几个放亏电了,不知道可以激活不?

网友A:
明显测量方式不对啊

网友:
激活也损失不小,要么容量,要么内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测量方式不对啊

测量回路上多了个人

网友:
大电流瞬时充,或者小电流长时间充,电压充正常了,也只能小电流放电用

网友:
这内阻测量仪一百多钱吧。测试结果吧人体电阻计算里面了

网友C:
借这个地方问个事, 这种内阻仪马家有好多,哪一家是原创的啊?

网友:
电池内阻测量说道好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回路上多了个人

这个人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关键是没按四线制测量

网友:
测试结果把人体电阻计算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这个地方问个事, 这种内阻仪马家有好多,哪一家是原创的啊?

济南耀锐电子

网友:
我的18650过放后激活,内阻变大,不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测量方式不对啊

没人帮忙拍照

网友:
直接用开尔文夹子根本测不准~

网友D:
这种寿命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寿命都不长

还是大红袍质量好,快十年了

网友E:
0内阻,明显是没接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0内阻,明显是没接触好。

那为什么有电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有电压呢?

4线测量,2根测电压,2根测电流,然后计算出内阻。

网友:
一般来说18650锂电池过放后,即使激活其内阻变大就不好用了